main.c(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求解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main.c(7):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屏幕截图 2024-07-29

网友A(2024-07-30):
大概你的P应该是大写

网友B:
你使用到的变量进行变量定义。单片机中应将p改成P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你是要操作寄存器,头文件中只有大写的P2,c文件中是小写的p2,译编的时候找不到小写p2的定义,所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