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反查查找不到,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4-07-29):
全网找遍了,查不到,求助下

网友A:
3802 PWM开关电源芯片吧。ZFX应该是公司前缀吧。

网友B:
不需要反查,ZFX前缀的公司查不到!

网友C:
这种芯片基本可能是定制流片的,网上买基本无解。

网友D:
发查芯片,要是只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结合电路和应用场合能分析出芯片的工作原理。找相近的芯片使用,比较好办。但你要是就想找到这家芯片的产家购买,这种芯片的难度太大。

网友E:
ACDC芯片,找下替代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