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学习码无线遥控汽车防盗器单片机程序资料

楼主(2024-07-30):
EV1527是一片由CMOS设计制造的可预
烧内码的学习码编码芯片,由软件解码。内码共有2O位
元可预烧100万组内码组合,大大降低了使用编码上重复
的机率。更重要的是其不可复制性,并且由于可以自学
习,当发射模块丢了,只要对接收模块进行自学习就可以
使原先的发射模块失效,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

;======================硬件结构======================
;
;                          __________
;
;
*/

//8路控制程序
//
#include <pic.h>
__CONFIG( WDTDIS  & PWRTEN &INTOSCIO & MCLRDIS & BOREN & CPD &  CPROTEC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fin                 RA0
#define        learnkey    RA5
#define        LED                        RA4
#define   VT        RA1

#define        OUT1                        RC2
#define        OUT2                        RC1
#define        OUT3                        RC0
#define        OUT4                        RA2
#define        L_M                                RC5

  23. #define        max_how                15

//学习变量
uchar        learnbuf0;
uchar        learnbuf1;
uchar        learnbuf2;
//===================//
bit        learnf;
bit        fun_out;
bit learn_ok;
bit        fun_ok;

//========================//
//记时间变量
uchar        temp0;
uchar        temp1;
uchar        temp2;

uchar        out_temp0;
uchar        out_temp1;

//=========================//
//RF接收变量
uchar        rec_count;
uchar        lo_buf;
uchar        hi_buf;
uchar        cs2;
uchar        cs1;
uchar        cs0;

//RF接收标志
bit        rfstart1;
bit        rfstart;
bit        rfok;
bit  rf_er;//接收失败

//===============================//
//定时中断
void interrupt all ()
{

        CLRWDT();
        temp0++;
        out_temp0++;
if(T0IF==1)
                        {
                        T0IF=0;
                        TMR0=0;

                        }

if(TMR1IF==1)
                          {
                        TMR1IF=0;//清中断标志位
                        TMR1L=180;
                        TMR1H=255;

                        }
if(out_temp0>200)
                        {
                        out_temp0=0;
                        out_temp1++;
                                if(out_temp1>20)
                                        {
                                        out_temp1=0;
                                        VT=0;

                                                if(L_M==0)
                                                {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
                                        }
/*

                                if(out_temp1>30)
                                        {
                                        out_temp1=0;

                                        if(L_M==0)
                                                {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

                                        }
*/

                        }

//时间程序
if(temp0>200)//2MS
                        {
                        CLRWDT();
                        temp0=0;
                        temp1++;
                        if(temp1>10)
                                                {
                                                fun_ok=0;

                                                }

                        if(temp1>50)
                                                {

                                                }

                        if(temp1>8)
                                                {
                                                learn_ok=0;//400ms

                                                }

                        if(temp1>200)
                                                {

                                                CLRWDT();
                                                temp1=0;
                                                temp2++;
                                                if(temp2>6)
                                                                {
                                                                learnf=0;//学习时间为20秒
                                                                }
                                                }
                        }

//RF接受程序

   if(rfin==1)
             {

                        if(rfstart1==1)//由低到高开始接收
                                                {
                                                        if(lo_buf>hi_buf)//判断是否低电平
                                                                                         {
                                                                                        if(lo_buf>5&&lo_buf<19&&hi_buf>2&&hi_buf<9)
                                                                                                   {
                                                                                                   rec_count++;//是低电平
                                                                                                   cs0<<=1;//移动一位
                                                                                                   }
                                                                                        else
                                                                                                   {//接收失败
                                                                                                   rf_er=1;
                                                                                                   }

                                                                                     }

                                                          else if(lo_buf<hi_buf)//判断是否低高电平
                                                                                           {
                                                                                        if(lo_buf>2&&lo_buf<9&&hi_buf>5&&hi_buf<19)//判断高电平是否大于900US和低电平大于200US
                                                                                                   {
                                                                                                   rec_count++;//是高电平
                                                                                                   cs0<<=1;//移动一位
                                                                                                   cs0++;

                                                                                                   }
                                                                                 else
                                                                                                   {

                                                                                                   rf_er=1;
                                                                                                   }

                                                                                    }

                                                     else if(lo_buf==hi_buf)
                                                                                        {

                                                                                        rf_er=1;
                                                                                        }

                                                  if(rf_er==1)
                                                                        {
                                                                        rfstart=0;//接收失败
                                                                        rec_count=0;
                                                                        rfok=0;
                                                                        }
                                                  else
                                                                        {
                                                                        if(rec_count==8){cs2=cs0;}
                                                                    else if(rec_count==16){cs1=cs0;}

                                                                        }

                                                   if(rec_count==24)
                                                                 {
                                                                   rfok=1;//接收成功
                                                                 }
                                             hi_buf=0;//rfstart1==1函数
                                                }

         else   if(lo_buf>30&&lo_buf<180)//判断同步头
                                      {
                                                  rfstart=1;//检测到正确的同步头
                                                  rec_count=0;//接收位数,清除0
                                      }

                hi_buf++;
                lo_buf=0;
                rfstart1=0;
            rf_er=0;//接收失败标志
           }

//===================================//
else
             {      //输入端口为低电
                        lo_buf++;
                        if(rfstart==1)//开始接收标志
                                        {
                                        rfstart1=1;
                                        }
                        else
                                        {
                                hi_buf=0;
                                        }
                 }
  }//TMR1IF==1函数内

//==============================//
void learnkeypr(void)
                        {

                        if(learn_ok==0)//正在学习
                                        {

                                        uchar  i,b;
                                        uint        j;
                                        LED=0;
                                        CLRWDT();
                                        CLRWDT();
                                        CLRWDT();

                                        if(learnkey==0)
                                                                {

                                                                        //LED=1;
                                                                        for(j=0;j<=50000;j++){}
                                                                        if(learnkey==0)
                                                                                                {
                                                                                                PORTC=0;
                                                                                                PORTA=0;
                                                                                                LED=1;
                                                                                                temp0=0;
                                                                                                temp1=0;
                                                                                                temp2=0;
                                                                                                while((temp2<2)&&learnkey==0)//6==20S
                                                                                                   {
                                                                                                   LED=1;
                                                                                                   CLRWDT();

                                                                                                   }//长按25秒擦除EE
                                                                                                if(learnkey==0)
                                                                                                   {
                                                                                                   LED=1;
                                                                                                   b=0x0ff;
                                                                                                   for(i=0;i<=127;i++){EEPROM_WRITE(i=i,b);}
                                                                                                   LED=0;
                                                                                                   CLRWDT();
                                                                                                   while(learnkey==0){}
                                                                                                   }
                                                                                                else
                                                                                                   {

                                                                                                   CLRWDT();

                                                                                                   temp0=0;
                                                                                                   temp1=0;
                                                                                                   temp2=0;

                                                                                                   LED=0;
                                                                                                   learnf=1;//进入学习
                                                                                                   }
                                                                                                   }
                                                                }

                                        }
                        }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CLRWDT();
        OSCCAL=_READ_OSCCAL_DATA();
                CMCON=0X07;  //关闭比较器
//MOVLW           TRISAV                               ; 0111B
//MOVWF           TRISA
//MOVLW     TRISBV
//MOVWF            TRISC

                TRISA=0b11101001;
                TRISC=0b11111000;

                GIE=1;//开总中断
                PEIE=1;
                TMR1IE=1;   //开启定时中断1
                T0IE=0;                //关闭定时器1中断
                OPTION=0X00; //开内部上拉
                T1CON=0X01;//使用定时器1
                TMR1L=180;
                TMR1H=255;  //定义100US中断一次
                WPUA=0X0;//关闭上拉

                PORTA=0;
                PORTC=0;
                        }

void learnok(void)
                        {
                                LED=1;//学习成功
                                learn_ok=1;//学习成功
                                learnf=0;
                                temp0=0;
                                temp1=0;
                                temp2=0;

                        }
void save_learn(void)

                        {

                                EEPROM_WRITE(127,learnbuf0);//存入指针
                                learnbuf0=learnbuf0*3;
                                EEPROM_WRITE(learnbuf0=learnbuf0,cs0);
                                learnbuf0++;
                                EEPROM_WRITE(learnbuf0=learnbuf0,cs1);
                                learnbuf0++;
                                EEPROM_WRITE(learnbuf0=learnbuf0,cs2);

                                learn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