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33M无线模块解码程序

楼主(2024-07-30):
现在这种接收模块一般用PRO480R/SYN480R,外围再加一些简单的典型电路,性价比高,1块多就可以买到,可实现灯光、门禁、汽车、安防监控系统和智能家居产品的无线遥控功能。

2、315/433无线模块解码

       上图是接收模块接收到的发送模块按键一次发来的信息波形,可以分为5个阶段来分析,分别是:1、开始无接收信号,输出的是杂波;2、引导码;3、键码;4、相同连续的引导码和键码,如果长按发送会一直输出这样的波形;5、松开发送键,接收输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束码;

      接收模块在无信号状态下接收引脚是不断输出杂波,在接到信号时,才会输出信息码,所以写程序的难点在解码。

      网上找不到比较好的方案,这里是有类似的讨论:"最精间的PT2262解码程序与大家共享"

      像在程序中延时解码的方式,如果其他程序需要快速的循环执行的话,会有影响,再有就是移植性不高。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较快的定时中断(下面设定24us),然后在中调用接收解码函数,每次中断只判断相应的标志,不会造成中断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

      比如其中一对收发模块,同步码为10ms低电平,之后是25位数据,只取24位3个字节,"1"是1.1ms高+0.2ms低, "0"是0.45高+0.9低,所以可以只通过高电平判断,下面是具体的程序,需要注意的是各回调函数中不能执行太久,最好是设置标志就好了:

  1. /******************H头文件*********************************/

  2. #ifndef RF433MDecode_H_

  3. #define RF433MDecode_H_

  4. /***************************************************/

  5. //Define I/O Register

  6. #define PORT_RF_REC     pa

  7. #define P_RF_REC         pa.7

  8. #define PC_RF_REC         pac.7

  9. #define PPH_RF_REC     paph.7

  10. //**************************************************//

  11. //Define Constant

  12. //在24us定时中断中调用433M接收解码函数

  13. //同步码,10ms低电平

  14. #define C_RF_START_L_MAX        500        //12MS //10MS--10000/24=416

  15. #define C_RF_START_L_MIN     250        //6MS

  16. //之后是25位数据,只取24位3个字节

  17. #define C_RF_REC_BIT_LEN    24

  18. //"1"是1.1ms高+0.2ms低, "0"是0.45高+0.9低

  19. //所以可以只通过高电平判断

  20. #define C_RF_DATA1_MAX        54        //1.3ms

  21. #define C_RF_DATA1_MIN        37        //0.9ms

  22. #define C_RF_DATA0_MAX        25        //0.6ms

  23. #define C_RF_DATA0_MIN        13        //0.3ms

  24. //结束码,短按:130ms低电平,长按:500ms,这里取大于70ms

  25. //#define C_RF_END_L_MAX        500        //140MS

  26. #define C_RF_END_L_MIN     2916        //70MS

  27. #define C_RF_DATA_CLENT_1     0xAD        //客户码1

  28. #define C_RF_DATA_CLENT_2     0x2F        //客户码2

  29. #define C_RF_DATA_1_KEY          0x01        //A键值

  30. #define C_RF_DATA_2_KEY     0x02        //B键值

  31. #define C_RF_DATA_3_KEY     0x04        //C键值

  32. #define C_RF_DATA_4_KEY     0x08        //D键值

  33. #define C_DELAY_KEY_PRESS_SHORT        500        //1000*1MS

  34. #define C_DELAY_KEY_PRESS_LONG        2000    //3000*1MS

  35. /****************************************************/

  36. // Define General Register

  37. //**************************************************

  38. //Define FUNCTION

  39. void RF433M_Init(void);

  40. void RF433M_RecevieDecode(void);

  41. #endif

  42. /******************C文件*********************************/

  43. //***************************************************

  44. //CUSTOMER:

  45. //OBJECT:433M解码程序

  46. //AUTHOR:TJY

  47. //DESCRIPTION:

  48. //        在24us定时中断中调用433M接收解码函数

  49. /*************************************************************************

  50. /*************************************************************************/

  51. #include    "extern.h"

  52. #include    "Rf433MDecode.h"

  53. byte    gb_RfRxStep;                //IR接收步骤

  54. word    gw_RfRxCnt;                //接收计数器

  55. eword    gew_RfRxData;            //接收数据暂存,//同步码之后是25位数据,只取24位3个字节

  56. byte    gb_RfRxData1;                //接收数据--//客户代码1

  57. byte    gb_RfRxData2;                //客户代码2

  58. byte    gb_RfRxData3;                //数据码

  59. byte    gb_RfRxLevel;

  60. byte    gb_RfRxBitCnt;                //接收数据位

  61. bit     gbit_RfRecOkFlag;            //收到完整的24位数据置1,相当于g_bitKeyDownFlag

  62. bit     gbit_RfRecEndCodeFlag;        //收到结束码

  63. byte g_bTimerCount

  64. word    gw_RfRxKeeppingMsCnt;        //接收第一个数据后开始的计数器

  65. word    gw_RfRxKeeppingIntervalCount;

  66. bit        gbit_ResetFlag;

  67. /***************************************************

  68. 接收初始化函数

  69. ***************************************************/

  70. void RF433M_Init(void)

  72.     $ P_RF_REC     High;

  73.     $ P_RF_REC     In, NoPull;        //设置为输入模式

  74.     gb_RfRxStep = 0;

  75.     gbit_RfRecOkFlag = 0;

  76.     gbit_RfRecEndCodeFlag = 0;

  77. bTimerCount = 0;

  79. /***************************************************

  80. 第一次收到完整的24位数据的回调函数

  81. 相当于按键按下调用函数 -- OnkeyDown()

  82. 只在开始的时候进一次

  83. ***************************************************/

  84. void RF433M_OnRecevieFirstData(void)

  86.     gw_RfRxKeeppingMsCnt = 0;

  88. /***************************************************

  89. 收到完整的24位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90. 相当于按键按下调用函数 -- OnkeyPressing()

  91. 在按下期间,会不断进入

  92. ***************************************************/

  93. void RF433M_OnRecevieData(void)

  95.     if(gw_RfRxKeeppingMsCnt >= C_DELAY_KEY_PRESS_LONG)

  96.     {

  97.         //长按

  98.         if(gb_RfRxData3 == C_RF_DATA_1_KEY)

  102.     }

  104. /***************************************************

  105. 收到24位数据后,再接收到结束码的回调函数

  106. 相当于按键按下松开时调用函数 -- OnkeyUp()

  107. ***************************************************/

  108. void RF433M_OnRecevieEndCode(void)

  110.     if( gw_RfRxKeeppingMsCnt <= C_DELAY_KEY_PRESS_SHORT)

  111.     {

  112.         //短按

  113.         switch(gb_RfRxData3)

  115.             case C_RF_DATA_1_KEY:

  116.             {

  117.                 break;

  118.             }

  119.             case C_RF_DATA_2_KEY:

  120.             {

  121.                 break;

  122.             }

  123.             case C_RF_DATA_3_KEY:

  124.             {

  125.                 break;

  126.             }

  127.             case C_RF_DATA_4_KEY:

  128.             {

  129.                 break;

  130.             }

  132.     }

  134. /***************************************************

  135. 433接收解码函数

  136. 在24us定时中断中调用433M接收解码函数

  137. 同步码,10ms低电平

  138. 之后是25位数据,只取24位3个字节

  139. "1"是1.1ms高+0.2ms低, "0"是0.45高+0.9低

  140. 所以可以只通过高电平判断

  141. ***************************************************/

  142. void RF433M_RecevieDecode(void)

  144. g_bTimerCount++;

  145.     if(g_bTimerCount == 42) //1ms=42*24us

  146.     {

  147.         g_bTimerCount = 0;

  148.         gw_RfRxKeeppingMsCnt++;

  149.     }

  150.     switch(gb_RfRxStep)

  151.     {

  152.         case    0:

  153.             if(!P_RF_REC)

  154.             {

  155.                 //1-1.开始检测引导码10ms低电平或结束码100ms低电平

  156.                 gw_RfRxCnt = 0;

  157.                 gb_RfRxStep = 1;

  158.             }

  159.             break;

  160.         case    1:

  161.             if(!P_RF_REC)

  162.             {

  163.                 //1-2.引导码10ms或结束码100ms低电平计时

  164.                 gw_RfRxCnt++;

  165.             }

  166.             else

  167.             {

  168.                 //1-3.判断引导码9ms低电平或结束码100ms低电平

  169.                 if(gw_RfRxCnt > C_RF_END_L_MIN && gbit_RfRecOkFlag)

  171.                     //结束码

  172.                     gbit_RfRecOkFlag = 0;

  173.                     //相当于按键按下松开时调用函数 -- OnkeyUp()

  174.                     RF433M_OnRecevieEndCode();

  175.                     return ;

  177.                 else if((gw_RfRxCnt > C_RF_START_L_MAX) || (gw_RfRxCnt < C_RF_START_L_MIN))

  179.                     goto F_RfRxError;

  181.                 //引导码

  182.                 //gbit_RfRecOkFlag = 0;

  183.                 //2-1.开始接收数据,检测引导码4.5ms高电平

  184.                 gb_RfRxLevel = PORT_RF_REC & _field(P_RF_REC);

  185.                 gw_RfRxCnt = 0;

  186.                 gb_RfRxBitCnt = 0;

  187.                 gb_RfRxStep = 2;

  188.                 //gew_RfRxData = 0;

  190.             }

  191.             break;

  192.         case    2://check level change

  193.             a = PORT_RF_REC & _field(P_RF_REC);

  194.             if(a == gb_RfRxLevel)

  195.             {

  196.                 //电平保持不变

  197.                 gw_RfRxCnt++;

  198.             }

  199.             else

  200.             {    //level change,check current level

  201.                 gb_RfRxLevel = a;

  202.                 if(!P_RF_REC)

  204.                     //数据0、1是通过高电平时间判断,所以电平跳变为低的时候,

  205.                     //也就获取到高电平的时间了,

  206.                     //就可以判断有效数据0,1

  208.                     gew_RfRxData = gew_RfRxData << 1;

  209.                     //slc    gew_RfRxData $ 2;

  210.                     //"1"是1.1ms高+0.2ms低, "0"是0.45高+0.9低

  211.                     //所以可以只通过高电平判断,当然用低电平判断也一样类似

  212.                     if((gw_RfRxCnt < C_RF_DATA1_MAX) && (gw_RfRxCnt > C_RF_DATA1_MIN))

  213.                     {//data 1

  214.                         set1 gew_RfRxData.0;

  215.                         goto F_RfRxCheckBit;

  216.                     }

  217.                     else if((gw_RfRxCnt < C_RF_DATA0_MAX) && (gw_RfRxCnt > C_RF_DATA0_MIN))

  218.                     {//data 0

  219.                         set0 gew_RfRxData.0;

  220.                         goto F_RfRxCheckBit;

  221.                     }

  222.                     else

  223.                     {

  224.                         goto F_RfRxError;

  225.                     }

  226. F_RfRxError:

  227.                     gb_RfRxStep = 0;

  228.                     return;

  229. F_RfRxCheckBit:

  230.                     gb_RfRxBitCnt++;

  231.                     if(gb_RfRxBitCnt >= C_RF_REC_BIT_LEN)

  232.                     {

  233.                         //接收完成,设置收到数据标志

  234.                         gb_RfRxData3 = gew_RfRxData $ 0;    //数据码

  235.                         gb_RfRxData2 = gew_RfRxData $ 1;    //客户代码

  236.                         gb_RfRxData1 = gew_RfRxData $ 2;    //客户代码

  238.                         gbit_RfRecEndCodeFlag = 0;

  239.                         gb_RfRxStep = 0;

  240.                         gb_RfRxBitCnt=0;

  241.                         if(!gbit_RfRecOkFlag)

  242.                         {

  243.                             gbit_RfRecOkFlag = 1;

  244.                             //这时候相当于按键的OnkeyDown()

  245.                             RF433M_OnRecevieFirstData();

  246.                         }

  247.                         //这时候相当于按键的OnkeyPressing()

  248.                         RF433M_OnRecevieData();

  249.                     }

  251.                 gw_RfRxCnt = 0;

  252.             }

  253.             break;

  254.     }

}

————————————————

网友A(2025-03-07):
大佬可以发一下完整的代码学习一下吗

网友B(2025-05-05):
能内部扫描唤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