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的spi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24-07-30):
下面代码中,RXP标志位只置位了1次,数组中只有一个数据
void BSP_SPI1_SendData(uint16_t data)
{
        NSS_L();
        if(LL_SPI_IsActiveFlag_TXP(SPI1))
        {
                LL_SPI_TransmitData16(SPI1,data);
        }
        for(int i = 0; i < 2; i++)
        {
                LL_SPI_TransmitData16(SPI1,0x0000);
                if(LL_SPI_IsActiveFlag_RXP(SPI1))
                {
                        SPI_Str.Rx.buffer[i] = LL_SPI_ReceiveData16(SPI1);
                }
        }
        while(LL_SPI_IsActiveFlag_TXC(SPI1) == RESET);
        LL_SPI_ClearFlag_TXTF(SPI1);
//        LL_SPI_Disable(SPI1);
        NSS_H();
}

网友A:
写了个啥啊,连标志都不查、FIFO都不开,照你这么写可不是就发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啥啊,连标志都不查、FIFO都不开,照你这么写可不是就发了一次

flfo在初始化配置里面设置了。手册说收发要看TXP/RXP的状态,发送我可以循环发送data,发送data的时候MISO是高阻态,0x0000是为我接收数据时候提供时钟,现在问题就是接收的时候RXP就置位1次,导致数组只有一个数据,RXP是由硬件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