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DP降压芯片电路

楼主(2024-07-30):
请教大家关于NDP降压芯片的问题
如图加13w(3A)的负载以后输出不再是5v而是4.1左右(输入12v),请各位帮忙看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电感电容配置的不好,芯片规格书理论输出5v15A

网友A:
供电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B:
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就看你电感的额定电流够不够,还有PCB走线是否合理!

网友C:
这是产品说明书中的电路图

网友D:
供电功率,电感的内阻都会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E:
大功率下电流采样电阻和FB的走线很重要,电流检测电阻要用差分接法

网友F:
才15W输出电压就掉这么多,大概率是你布线太细,线路压降大。还有你的电感是否能出那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