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定时使用时可以精确到1us吗

楼主(2024-07-30):
可是要是1us溢出,那主主程序不是没时间运行了吗

网友A:
51单片机尤其重视时间的安排,在安排不及的时间中就更要设法寻找解决方法,非必要不轻易使用中断,精准定时属于必要,而数码管刷新等则为非必要因为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数码管显示,等等。

网友B:
具体精度与晶振制造误差有关,定时器用自动重装模式。

网友C:
可以的,但精度不够。如果想做1us,建议上stm32

网友D:
主频搞高点嘛!还是有难度,哈哈,10US还行,我用22.1184的试过,简单处理一下还是可以的,STC12C5A60S2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E:
STC中的1T单片机可以实现

网友F:
不建议单片机定时到1us, 这样单片机频繁中断, 导致主程序执行也不顺畅.

网友G:
所以你先要整明白为什么需要1us的时间间隔,然后用一些辅助的芯片来完成这些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所以你先要整明白为什么需要1us的时间间隔,然后用一些辅助的芯片来完成这些功能

这么频繁直接看着就好还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频繁直接看着就好还中断

主要是我想微秒级别的计时,一微秒一微秒的累加

网友I:
理论可行,实际就要看你要干嘛了,就算是STC最高频率时钟,1uS的中断,留给主函数的时间也就1uS,几十个指令的执行时间,能干嘛呢?而且,按照你的思路,中断也是要时间的,中断里面也要有运算的
总体来说,中断时间大概占单片机一半的效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