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ADC获取的三个传感器的电压值两个板子测的都不一样?

楼主(2024-07-31):
关于电路设计的问题
我设计的电路板有三个传感器,都是用ADC测量的电压值。没有贴片手焊的板子,焊了两个板子。为什么使用ADC获取的三个传感器的电压值两个板子测的都不一样?电路一样,元器件用的一样,两个板子的区别倒是有0805封装的没了用的0603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板子的电压值不一样呢

网友A:
元件参数相差多少、结果又相差多少,,,,是不是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原理图、电路图都没有,程序也不清楚,别人如何判断。

网友B:
ADC 对分压电阻的阻值要求非常精确,至少误差在1%以内,跟封装没什么关系

网友C:
出现两个板子测量相同电路的不同电压值的原因可能有几个可能性:

元器件差异:尽管你提到元器件是相同的,但即使是相同型号的元器件,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参数偏差。尤其是一些取样电阻,影响特别大,还有 不同批次的电阻、电容的参数可能会略微有所不同,这些微小的差异可能会在ADC测量时体现出来。

焊接质量:手焊的板子可能存在焊接质量不同的情况。焊接不良或者焊点接触不良都可能导致电路的电性能出现变化,影响ADC测量的准确性。

封装差异:你提到两个板子一个使用了0805封装的元器件,另一个使用了0603封装的元器件。封装大小不同可能导致一些微小的电性能差异,虽然通常这种影响很小,但在一些精密测量中可能会有影响。

电路布局:虽然你说电路是一样的,但在实际布局中,对于ADC测量来说,尤其是对于模拟信号传输线路的布局可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不同的布局可能会引入不同的噪声或者干扰,从而影响ADC的准确性。

电源噪声或稳定性:如果电源稳压器或者电源线路不稳定,可能会对ADC的输入电压产生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不同。

为了排除这些可能性,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检查并确保两个板子上的元器件(即使是同型号)确实相同,并且焊接质量良好。
使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检查电路板的电压信号,看是否能发现不同之处。
确保两个板子的电源供应和地线连接良好,以及电源的稳定性。
如果可能,可以尝试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或者信号发生器进行测试,看看两个板子的ADC测量结果是否一致。
通过仔细的检查和测试,你应该能找到导致两个板子测量结果不同的具体原因。

网友D:
建议用误差偏小的元件,采集出来的ad值差别不会太大的

网友E:
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就是正常的阿

网友F:
发下值出来看下

网友G:
很正常的,我这个项目NTC温度、电流互感器,几个板子结果都不一样,采集多组数据,在允许的误差内解析函数,得出结果。如果想要具体准确的值,建议买成熟的 高精准模块,然后直接与MCU互通数据。

网友H:
采样电路的电阻要用高精度的, 电阻5%的精度是会导致每个板子的采样值不一致的. 可以提高参考电压源精度,增加校准电位器或软件校准等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