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讲一下这部分电路原理图,小白看不懂

楼主(2024-07-31):
有没有大佬讲一下这部分原理图,小白看不不懂

网友A:
看不清字符

网友B:
首先你要先找到芯片资料查看整个电路图芯片的功能,了解了芯片功能那就事半功倍了,其它的都是一些辅助电路。
左上部分电池供电部分,右上为LDO稳压供电部分,中心部分为数据处理部分,左下为TYPE-C接口典型电,路,中下为一些开关控制电路和信号外围电路,右下为SIM卡卡座与sim卡芯片电路

网友C:
就是个4G通信模块,按手册上的典型电路画的,要问啥呢

网友D:
你是哪里看不懂?画个框,标上序号,写上你的疑问.你丢张图出来是全部看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