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零电路不会在市电的负半周击穿吗?

楼主(2024-07-31):
经查,一般光耦反向击穿电压只有几伏,像这种电路,在市电负半周,光耦不会被击穿,如何分析?

如图

如图

网友A:
峰值311/220=1.4毫安,再查光耦反向特性,压降应该由电阻承担,哪怕是反向击穿,只要未达损坏元件程度.

网友B:
当然会,虽然电流小,也可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311/220=1.4毫安,再查光耦反向特性,压降应该由电阻承担,哪怕是反向击穿,只要未达损坏元件程度.

要把数据手册,光耦反向电压5V时反向电流只有几微安,这么算下来,个人认为光耦必坏无疑

网友C:
实践一下呗 试一试。感觉有风险的话在光电二极管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前钳位一下反向电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把数据手册,光耦反向电压5V时反向电流只有几微安,这么算下来,个人认为光耦必坏无疑

谁叫你选这样电路?到我帖子了看有很好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把数据手册,光耦反向电压5V时反向电流只有几微安,这么算下来,个人认为光耦必坏无疑

光耦的初级内部也就是一个LED,难道你没见过排插等也就这么一个电阻限流的吗,坏的几率很高吗?

网友E:
为避免反向击穿,应在发光管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如1N4007。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谁叫你选这样电路?到我帖子了看有很好的过零检测电路。

您好,我在您发表的帖子中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是不是在某个回复中?能否发一个连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避免反向击穿,应在发光管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如1N4007。

4148也行啊,便宜嘛,当然还是不用更省钱啊
实际上光耦也不用啊,更省钱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光耦的初级内部也就是一个LED,难道你没见过排插等也就这么一个电阻限流的吗,坏的几率很高吗?

你说的这个例子,那个指示灯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例子,那个指示灯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是,电阻也容易,很多电阻都是很小的那种。
但是那个灯就算不亮了,也没人找你。所以无所谓了,新的时候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在您发表的帖子中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是不是在某个回复中?能否发一个连接?谢谢。

帖子缺相检测http://www.51hei.com/bbs/dpj-228600-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在您发表的帖子中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是不是在某个回复中?能否发一个连接?谢谢。

帖子缺相检测上面一个电路就是过零检测电路是最好的了,也可选双向发光管的光耦。
http://www.51hei.com/bbs/dpj-228600-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帖子缺相检测上面一个电路就是过零检测电路是最好的了,也可选双向发光管的光耦。
http://www.51hei.com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例子,那个指示灯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个人认为光耦必坏无疑”--------------我回复是因为楼主的绝对肯定态度,而不是说很容易。

网友H:
具体击穿电压电流见数据手册,220k电阻 光耦电流不会大于1ma
此类电路建议咨询3C认证部门,雷击或电压不稳可能会着火的。

网友I:
       单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光耦可靠性是不高,但过零检测电路很少是你这样的,你的这个电路只能检测出一半的过零信号,实际应用时前面还应该有个全桥,即将交流整流为100HZ的脉动直流,然后限流后再送给光耦,这样即可检出全部过零信号,负半周也不会因过压损坏光耦了。

网友J:
这个过零电路在市电的负半周会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一下呗 试一试。感觉有风险的话在光电二极管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前钳位一下反向电压呗

加个反向二极管,那么这个电路就没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光耦可靠性是不高,但过零检测电路很少是你这样的,你的这个电路只能检测出一 ...

没有全桥,直接怼到市电上了,这要是个小学生给的方案,也就算了。这还是号称大公司做的智能家居给的全套解决方案。首先一脸懵,再次感觉就这水平,其次怀疑他们这方案有没有大规模应用过,这个电路出去,售后不得哭爹喊娘啊。所以放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K:
会的,短时间可能没事,时间长了击穿的概率比较大的。好多插排指示灯就是这样,LED串联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不到一年,LED就烧了不少,所以我买排插都拆开串联或反并一个4007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单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光耦可靠性是不高,但过零检测电路很少是你这样的,你的这个电路只能检测出一 ...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这样简单电路本身就有缺陷,对零点的判断还需后续电路加工,其成本未必是一厢情愿的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这样简单电路本身就有缺陷,对零点的判断还需后续电路加工,其成本未必是一厢情愿的低.

那不一定,软件处理一下就行了,另外现在新的芯片很多支持上升沿盒下降沿都有中断的。所以一半的信号就可以用的。我试过阻容电路中直接用一个电阻接到市电另外一头做过零检测,很好用的了。成本最低,用来做可控硅的移相触发。

网友L:
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坏,因为你这电流不够大。我们测量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的时候就是限制电流让其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会的,短时间可能没事,时间长了击穿的概率比较大的。好多插排指示灯就是这样,LED串联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 ...

我用过的排插好多都有3年以上了,不过没出现过指示灯损坏的情况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单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光耦可靠性是不高,但过零检测电路很少是你这样的,你的这个电路只能检测出一 ...

很常用的过0检测电路(输入要串联一个1N4007),我用得最多,检测周期,单片机会处理两个过0的时刻。如果要检测两个半周的过0,也不需要全桥,用双向输入的光耦即可,我用PC814.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会的,短时间可能没事,时间长了击穿的概率比较大的。好多插排指示灯就是这样,LED串联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 ...

LED烧了要么零线断了或电压不稳、非正常停电、雷击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很常用的过0检测电路(输入要串联一个1N4007),我用得最多,检测周期,单片机会处理两个过0的时刻。如果 ...

双向光耦可以简化电路。讨论起来就会开阔思路:半波采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交流使用双向光耦。

网友N:
1.4m电流是不会击穿,但是负半周超过击穿电压可能会。

网友O:
可以先分压,然后分得的电压接到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