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欧姆表求思路

楼主(2024-08-01):
用哪一种思路?  是横流市。  还是电桥式?  mcu 自带的adc。 分辨率4096

网友A:
串联参考电阻R0接VREF,被测电阻Rx接GND,分压点接ADC,Rx=R0*ADC/(4096-ADC)

网友B:
编写程序 初始化:设置单片机的初始状态,包括ADC模块的初始化、显示屏的初始化等。 测量过程:控制电流源输出稳定的电流,通过ADC模块读取电阻两端的电压值。 数据处理:根据欧姆定律计算电阻值,并进行必要的单位转换和精度处理。 结果显示:将计算得到的电阻值显示在LCD显示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