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库有优先级?

楼主:
tft.startWrite()是TFT_eSPI库(已使用)中的代码但报错是exit status 1  class Adafruit_ST7735' has no member named 'startWrite'; did you mean 'spiwrite'?
感觉没有扫描到我引用的TFT_eSPI,一直说Adafruit_ST7735中没有tft.startWrite()
源代码如下,求求各位大神帮帮孩子吧。
//接线方式https://blog.csdn.net/moshanghuaw/article/details/122037124
#include <TFT_eSPI.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T7735.h>
#include <SD.h>
#include <SPI.h>

#if defined(__SAM3X8E__)
    #undef __FlashStringHelper::F(string_literal)
    #define F(string_literal) string_literal
#endif
//TFT显示屏和SD卡将共享硬件SPI接口。
//硬件SPI引脚特定于Arduino板类型
//无法重新映射到备用接点。对于Arduino Uno,
//Duemilanove等,引脚11=MOSI,引脚12=MISO,引脚13=SCK。
#define SD_CS    4  // Chip select line for SD card
#define TFT_CS  10  // Chip select line for TFT display
#define TFT_DC   9  // Data/command line for TFT
#define TFT_RST  8  // Reset line for TFT (or connect to +5V)
Adafruit_ST7735 tft = Adafruit_ST7735(TFT_CS, TFT_DC, TFT_RST);
#define BUFFPIXEL 20
void bmpDraw(char *filename, uint8_t x, uint8_t y)
{
  File     bmpFile;
  int      bmpWidth, bmpHeight;   // W+H(以像素为单位)
  uint8_t  bmpDepth;              // 位深度(当前必须为24)
  uint32_t bmpImageoffset;        // 文件中图像数据的开始
  uint32_t rowSize;               // 不总是=bmpWidth;可能有填充
  uint8_t  sdbuffer[3*BUFFPIXEL]; // 像素缓冲区(每个像素R+G+B)
  uint8_t  buffidx = sizeof(sdbuffer); // sdbuffer中的当前位置
  boolean  goodBmp = false;       // 在有效的标头分析时设置为true
  boolean  flip    = true;        // BMP自下而上存储
  int      w, h, row, col;
  uint8_t  r, g, b;
  uint32_t pos = 0, startTime = millis();

  if((x >= tft.width()) || (y >= tft.height())) return;

  // 在SD卡上打开请求的文件
  if ((bmpFile = SD.open(filename)) == NULL)
  {

    return;
  }

  // 分析BMP标头,二进制BMP文件以0x4D42开头
  if(read16(bmpFile) == 0x4D42)
  { // BMP签名
    Serial.print("File size: ");
    Serial.println(read32(bmpFile));
    (void)read32(bmpFile); // 读取并忽略创建者字节
    bmpImageoffset = read32(bmpFile); // 图像数据的开始

    // 读取DIB标题
    Serial.print("Header size: ");
    Serial.println(read32(bmpFile));
    bmpWidth  = read32(bmpFile);
    bmpHeight = read32(bmpFile);
    if(read16(bmpFile) == 1)
    { // # planes -- must be '1'
      bmpDepth = read16(bmpFile); // 每像素位

      if((bmpDepth == 24) && (read32(bmpFile) == 0))
      { // 0 = uncompressed

        goodBmp = true; // 支持的BMP格式--继续!

        // BMP行填充(如果需要)到4字节边界
        rowSize = (bmpWidth * 3 + 3) & ~3;

        //若bmpHeight为负数,则图像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排列。
        //这不是标准,而是在野外观察到的。
        if(bmpHeight < 0) {
          bmpHeight = -bmpHeight;
          flip      = false;
        }

        // 要装载的作物区域
        w = bmpWidth;
        h = bmpHeight;
        if((x+w-1) >= tft.width())  w = tft.width()  - x;
        if((y+h-1) >= tft.height()) h = tft.height() - y;

        // 将TFT地址窗口设置为剪切图像边界
        tft.startWrite();
        tft.setAddrWindow(x, y, w, h);

        for (row=0; row<h; row++)
        { //对于每条扫描线。。。
          //寻找扫描线的起点。这可能看起来很吃力
          //每一行都要这么做,但这
          //这种方法涵盖了很多细节,比如裁剪
          //以及扫描线填充。此外,搜索只需要
          //如果文件位置确实需要更改,则放置
          //(避免了SD库中的大量集群数学)。
          if(flip) // 位图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存储(普通BMP)
            pos = bmpImageoffset + (bmpHeight - 1 - row) * rowSize;
          else     // 位图自上而下存储
            pos = bmpImageoffset + row * rowSize;
          if(bmpFile.position() != pos) { // 需要寻求?
            tft.endWrite();
            bmpFile.seek(pos);
            buffidx = sizeof(sdbuffer); // 强制重新加载缓冲区
          }

          for (col=0; col<w; col++)
          { // 对于每个像素。。。
            // 是时候读取更多像素数据了吗?
            if (buffidx >= sizeof(sdbuffer)) { // 的确
              bmpFile.read(sdbuffer, sizeof(sdbuffer));
              buffidx = 0; // 将索引设置为开头
              tft.startWrite();
            }

            // 将像素从BMP转换为TFT格式,按键显示
            r = sdbuffer[buffidx++];
            g = sdbuffer[buffidx++];
            b = sdbuffer[buffidx++];
            tft.pushColor(tft.color565(r,g,b));
          } // end pixel
        } // end scanline
        tft.endWrite();

      } // end goodBmp
    }
  }

  bmpFile.close();
  if(!goodBmp) Serial.println("BMP format not recognized.");
}

//这些从SD卡文件中读取16位和32位类型。
//BMP数据存储为小端序,Arduino也是小端序。
//如果移植到其他地方,可能需要颠倒下标顺序。

uint16_t read16(File f) {
  uint16_t result;
  ((uint8_t *)&result)[0] = f.read(); // LSB
  ((uint8_t *)&result)[1] = f.read(); // MSB
  return result;
}

uint32_t read32(File f) {
  uint32_t result;
  ((uint8_t *)&result)[0] = f.read(); // LSB
  ((uint8_t *)&result)[1] = f.read();
  ((uint8_t *)&result)[2] = f.read();
  ((uint8_t *)&result)[3] = f.read(); // MSB
  return result;
}

void setup(void) {
  pinMode(12,INPUT); // 设置SD的MISO IO状态,非常重要!
  Serial.begin(9600);

  // Initialize 1.8" TFT
  tft.initR(INITR_REDTAB);   // (已解决)显示部分图像128X128,其余部分为花边,复位断电重连无用,图片一侧随RX灯的闪动而变色,使用tft.initR(INITR_BLACKTAB)后显示完整其余不变,复位后不变断电重连后症状恢复
  //tft.initR(INITR_HALLOWING);   // 解决方法 在Adafuit_ST7735.h的第13行将INITR_144GRENTAB更改为0x03,例如#define INITR_14GRENTAB 0x03
  //tft.initR(INITR_144GREENTAB);   // 同上
  //tft.initR(INITR_BLACKTAB);   // 图片全部显示,色调不对,无闪动变色现象

  tft.setRotation(3);

  tft.fillScreen(ST7735_BLACK);
}

void loop() {
    Serial.print("Initializing SD card...");
    if (!SD.begin(SD_CS))
    {
      Serial.println("failed!");
      tft.setTextSize(2);
      tft.fillScreen(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0, 0);
      tft.setTextColor(ST7735_BLUE);
      tft.print("SD Card init error!");
      return;
    }
bmpDraw("x.bmp", 0, 0);
}

网友A(2024-08-01):
TFT_eSPI下载后好像需要配置,应该是没有配置我去试试兄弟们等我消息

网友A:
解决了兄弟们,之前用的是2014年的Adafruit_ST7735库
解决方法:删除后重新下载Adafruit_ST7735_and_ST7789_Library库就可以了

网友B:
删掉后重新下载Adafruit_ST7735_and_ST7789_Library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