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控制手机充电电量的APP

楼主(2024-08-01):
比如手机电量充到百分之五十,自动停止充电,降低到百分之40,继续充电。

网友A:
APP没有控制充电与停止的函数,需配合蓝牙通信以及控制电路。

网友B:
拆开手机,找到TYPE-C 接口,切断VBUS, 用 PMOS 连接 切断的 VBUS 两端,PMOS 的 G端飞线到手机CPU的 空闲IO, 然后你写个手机APP 当读取到电量为 50% 时 断开 PMOS

网友C:
没必要吧?
充电IC只要外电源在就一直充到饱才停,没必要充到指定值(没饱)就停的。
好比你要去放水,放一半留一半有多难受?
如果怕过充,是要在电池保护这块做文章,而不是在外电源这块。

网友D:
充电应该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每家厂的底层控制IO不一样,安卓也没有控制的标准驱动,所以他们厂的内部人员才可以做出

网友E:
有软件可以控制充电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