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冲突问题

楼主(2024-08-02):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我在用stm32l432这款单片机时,使用iic1总线挂了时钟模块,oled12864,手势传感器,电子罗盘,PB5接了dht11,串口1接蓝牙模块,串口2接GT-U7 gps模块。现在问题是,只有在把除了gps之外的代码全部注释掉gps才有输出,否则gps工作不正常,想请教下,上述gpio是和串口2有冲突吗?

网友A:
通常GPIO引脚可以配置为多种功能,包括UART的TX和RX,但这需要软件上正确配置。

网友B:
估计是软件逻辑问题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冲突的。

网友D:
DEBUG调试一下,各项功能一个个屏蔽,先用GPS,逐个添加其他功能,debug调试,看看在哪一步出现错误。

网友E:
应该不像gpio冲突问题,逐个模块关闭调试,看看是否是逻辑问题

网友F:
冲突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你把 GPS 放在最后初始化,就算有冲突 也被覆盖了。
但是要注意一点, GPS 的流量很大, 会导致系统不断进中断,所以
MCU处理能力不够的话,是很勉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冲突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你把 GPS 放在最后初始化,就算有冲突 也被覆盖了。
但是要注意一点, GPS 的流量 ...

我认同这个观点。

网友H:
GPS数据一般是定时去读,而不是中断模式,除非有更高要求。

网友I:
gpio和串口冲突的可能性不高。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变量复用、电路干扰

网友J:
没有冲突,应该是你代码逻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