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表面能上锡吗

楼主(2024-08-02):
PCB天线表面能上锡吗

网友A:
最好能镀金,要不就开窗就行。上锡的话更容易氧化,最终影响效率。

网友B:
可以,不过有必要吗?

网友C:
在选择表面处理方式和进行上锡操作时,需要考虑天线的工作频率、信号质量、成本及环保性等因素。例如,在高频信号传输中,锡层可能会产生微小的电阻和电感,从而对信号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同时,某些表面处理方式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或需要特殊的存储条件。

网友D:
可以,影响通信距离可以接受就行

网友E:
可以,但是一定会影响你的射频性能。至于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就不确定了。

网友F:
理论上是不允许的,因为过锡后阻抗发生变化了!

网友G:
以前有些防盗器上的射频遥控器,在发射天线的环路上的铜箔上加锡来改变发射频点。

网友H:
具体看天线射频频率,高频对阻抗有严格要求,低频的可以不做阻抗控制,一般做开窗沉金或盖油。

网友I:
PCB天线的宽度和厚度都是经过计算的,如果在PCB天线走线上添加更多的焊料,天线的特性将会改变。

网友J:
都是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K:
可以,但是没必要

网友L:
开窗就可以,开窗允许天线元件直接与空气接触,而不是被PCB材料覆盖,这有助于信号的传输和接收,因为空气的介电常数低于大多数PCB材料,开窗可以帮助实现更好的阻抗匹配,因为空气介质可以降低天线的输入阻抗。

网友M:
600MHz 以下频率, 肯定P影响没有。
高频下是否有影响, 基本要望天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