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单片机芯片超时?

楼主(2024-08-02):
某一个宝上买的51单片机,根据教程配置的,改了芯片类型和波特率,为啥还是超时,求助大佬

网友A:
为啥不直接使用STC官方的工具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使用STC官方的工具软件?

这不是软件的问题,发完贴我就发现我光排除软件问题了,电源没开,开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B:
虚惊一场,经验值得借鉴,一点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