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SPI软件实现

楼主(2024-08-03):
前段时间杂事太多,一个很简单的MAX31856的spi都折腾了好几个夜班。现头脑清醒了,spi硬件、软件都正常实现了。
扒的别人的,进行了二次封装,模式0/1/3都测试过,模式2没有条件实现,分析代码逻辑上没有问题。
调用如下:
SPI_init(MODE3, SPI_MSB); //初始化,模式3,高位在前

//u8 temp[16];
temp[0] = 0x80;
temp[1] = 0x33;
SPIWrite(0x80, 2, temp); //从0x80开始写入两个字节

SPIRead(0x00,16,temp);//读0x00开始的16字节

SPI软件实现

网友A:
MAX31856高精度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带线性度补偿
集成自动冷端补偿和线性度补偿,简化热电偶设计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网友B(2024-10-02):
24年了,找找库存。我来再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