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NY8A051F单片机的关机操作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4-08-03):
初次接触九齐,我我想问问NY8A051F的关机操作怎么实现的,如果我有一个引脚控制开关的,按下接地就开机,那么关机又怎么实现,直接置引脚为高电平吗?但是已经设置了上拉电阻,应该不用设置了吧?

网友A:
这跟九齐不九齐的没什么关系呀
关机就是按下按键就执行休眠程序
开机就是按下按键就唤醒呀
STC怎么做的,九齐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脚设置为输入,设置上拉,设置唤醒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