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小问题

楼主(2024-08-03):
I2C总线,我不太清楚这个怎么理解,感觉和UART区别不大,这个不是主要,主要的是UART不用U的问题,有DMA,源码我就不找了,有的是,但I2C的源码和用IO没什么区别,这个问题能不能哪个兄弟有空理解一下

网友A:
虽然都是2根线组成,但IIC(SCL+SDA)和UART(TXD+RXD)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标准的IIC是双向半双工、有地址、有应答信号的BUS,一组BUS最多可挂载127个不同地址的设备。通过SCL来同步SDA上的数据以达到主从通迅的模式。几乎所有的IIC器件都可以用一个相同的代码来驱动。最常见的就是24Cxx 的EEPROM。准IIC设备(无需应答),比如TM1650,==。
UART俗称串口,是单向半双工或全双工的,没有地址、没有应答的单线通讯线路,靠的是事先约定的波特率来同步TXD、RXD上的数据。基本上不同的UART设备都有各自独有的协议,多用于工业设备(AT指令),比如SIM800模块、集采器(私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