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第一次画PCB求大佬指点

楼主:
非电类专业大学生第一次画电路板 请大佬指教
单片机型号为STC89C52RC
顺便问下电容和电阻的问题
上网搜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常用电阻、电容参数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选

网友A(2024-08-04):
建议做成双列插针的,你这个4面插针,不好插,也不好拔。
供电用USB座,连同下载头刚好4根线。
比如这个是SSOP20的STC8H:

再比如这个是QFP64 的STM32f103

网友B:
STC89C52RC,P0没加上拉电阻,后面使用麻烦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9C52RC,P0没加上拉电阻,后面使用麻烦大啊。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吗 为什么只有P0才需要这个QWQ

网友D:
第一眼看上去的问题,所有布线都是一样的线宽,电源与地的线还是要区别对待一下的
至于为什么P0要加上拉电阻,因为51单片机内部除P0外其它各个输入输出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就只有P0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的,所以带载输出的话为了电压稳定不浮动,要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吗 为什么只有P0才需要这个QW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吗 为什么只有P0才需要这个QWQ

6楼正解

网友F:
无论做什么事情,选择永远大于努力!楼主既然是画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单片机为什么要选择STC89C52呢?能说说理由吗?无论任何一种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硬件仿真,STC单片机绝大多数芯片都有硬件仿真功能,只有少数芯片没有硬件仿真功能,放着绝大多数的硬件仿真芯片不用,偏偏要选没有硬件仿真的芯片画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注定再怎么努力的画,画到最后都是画了个寂寞。要说STC89C52是为了兼容老式89C51芯片,也是双列直插的才有意义,是为了兼容老式试验板,贴片的STC89C52能兼容个啥?沙发说的是对的,用一元钱左右20脚的STC8H1K08画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也比STC89C52更实用,感觉I/O口不够用,40脚44脚有硬件仿真功能的STC单片机芯片太多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吗 为什么只有P0才需要这个QWQ

除STC89/STC90系列外,其余有P0M0与P0M1寄存器的都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STC89C52RC,P0没加上拉电阻,后面使用麻烦大啊。

不见得!
STC89系列,只有 P0口是开漏模式,其他口都有上拉,且无法关闭。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给 P0 上拉反而可能造成将来使用时 麻烦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见得!
STC89系列,只有 P0口是开漏模式,其他口都有上拉,且无法关闭。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给 P0 上拉 ...

楼主制作的这个最小系统板,是入门学习使用,期间将大量用到P0口的准双向模式。
而用P0口作总线扩展等开漏模式,几乎为零,当你需要用到时,你已经是高手了。
所以还是建议楼主加上上拉电阻,必要时再加跳线(帽)实现功能选择。

网友I:
1.电源的供电口建议放到板子边上,最好使用micro-usb接口
2.做一下调整,完全可以单层板布线
3.电源和地的线需要加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制作的这个最小系统板,是入门学习使用,期间将大量用到P0口的准双向模式。
而用P0口作总线扩展等开 ...

对于学习板来讲,开漏口最大的用处不是总线扩展,而是跨压差通讯,即便学习为目的的最小系统,LCD会接触吧?RC522会接触吧?蓝牙透传,8266这些模块都会接触吧? 这些模块可都是 3V3 电压的。与其到时候再绞尽脑汁的 5V  3V 电平转换,不如保留开漏口到时候就能直接连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无论做什么事情,选择永远大于努力!楼主既然是画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单片机为什么要选择STC89C52呢?能说 ...

什么是硬件仿真功能啊QWQ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硬件仿真功能啊QWQ

那你看看STC-ISP里为什么会有keil仿真设置?过去能和keil连接实现硬件仿真的仿真器最少几百元到上千元,现在只需要几元钱的USB转TTL模块和大部分STC单片机就能实现,虽然主频方面有点限制,稳定性稍差,但是,总比没有要好。硬件仿真可以实现程序的全速、单步、断点运行,是单片机编程和调试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学单片机编程,硬件仿真都不会用,恕我直言,基本上就是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