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6963 12864屏测试程序

楼主:
能点亮即可,最好是hex文件和图纸

网友A(2024-08-05):
点T6963, 只要hex文件应该是不行的, 别人的单片机跑的hex文件对应的单片机与T6963的接线和你的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T6963, 只要hex文件应该是不行的, 别人的单片机跑的hex文件对应的单片机与T6963的接线和你的很大程度上是 ...

哦,谢谢!有源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C:
还是自己模仿人家的代码写一个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