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关于电流互感器连接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4-08-05):
如图,这是小白我花的电流互感器,互感器是网上2元钱买的ZMPT107 ,择明郎熙的电流2MA互感器,按照手册上写的可以测量一次侧1000V交流电压,我现在想把他连接到单片机ADC口上,单品片机用的是STC8H8K64U的单片机,我设计师经过LM324运放,第一级接成跟随器增加驱动能力,第二级别接成正向比例放大器,但是现在又个问题,网上说交流的好像不能直接和单片机相连,是不是先把信号经过全桥整流然后再加上跟随器放大一下,还是又简单粗暴的接法,成本月底越好,还有运放是否需要使用双电源,我这用的是单电源,求教大神们!

外部接口

外部接口

经过两级运放处理

经过两级运放处理

接单片机ADC

接单片机ADC

网友A:
按说明书线性范围可知50欧姆采样电流10毫安最大量程那么依据欧姆定律可得500毫伏,单片机量程为5伏计算就知道需要多大放大倍数了,单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加三块钱,买个模块就行了,想学就上网搜一下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C:
不需要加运放,直接偏置REF/2就可以ADC计算有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