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单片机多个TIM中断会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楼主(2024-08-06):
最近机器一直异常死机,不排除硬件问题的情况下,怀疑是多个中断同时处理的原因,求解答
        TIM2_PWM_Init(9000,0);
        TIM3_Int_Init(1000,720);
        TIM4_Int_Init(2000,2);
        TIM5_Int_Init(9980,7199);
TIM2-------------------------------------------语音
TIM3-------------------------------------------433遥控
TIM4-------------------------------------------按键状态机(处理内容较多)
TIM5-------------------------------------------S级中断(处理内容较多)
void TIM2_PWM_Init(u32 arr,u32 psc)  //CH1-PA15 CH2-PB3 CH3-PB10 CH4-PB11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TIM2 OC1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2?CCR1????????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4,ENABLE); //?????3????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2, ENABLE);  //??TIM1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2;//?????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1;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TIM3,TIM_IT_Update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4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TIM4,TIM_IT_Update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5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TIM5,TIM_IT_Update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5,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网友A:
还不如我的多呢!下面都正常运行,互不干扰。
我的有:
3路串口中断
2路PWM中断
2路外部中断
1路定时器中断
1路低电压中断
还有RTC时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我的多呢!下面都正常运行,互不干扰。
我的有:
3路串口中断

跑的裸机,用了之前的程序,还是异常死机,加了看门狗复位好一些。但是昨天下午又出状况了,好几次在看门狗复位时,进入MAIN函数前就死机了。有没有可能是继电器带来的干扰,硬件带来的干扰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的裸机,用了之前的程序,还是异常死机,加了看门狗复位好一些。但是昨天下午又出状况了,好几次在看门 ...

自己的代码全部屏蔽了,一行行放出来,放出哪行出现死机,就是那段代码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跑的裸机,用了之前的程序,还是异常死机,加了看门狗复位好一些。但是昨天下午又出状况了,好几次在看门 ...

“进入MAIN函数前就死机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出在你的代码中,你的代码都在main函数里面执行。

“失去响应”不一定就是“死机”,有可能是进入了错误的“循环”中,
或者是没有配置好各个中断的优先级导致失去了响应。

网友D:
先看中断时间,只要不是一环卡一环的,中断全部开完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可以看最后是卡死在那个地址上,查看PC寄存器,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卡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