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一下,为什么导入的代码在仿真软件proteus中根本没生效

楼主:
没有报错,但是也没效果,运行起来就只是单纯亮灯了,文件路径也没错啊

网友A(2024-08-06):
看编译信息好像不是你这个51的文件啊

网友B:
第10行,“viod main(void)”,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C:
STM   和 51     好像不通用

网友D:
单片机最小电路都没有搭建,片内系统根本就没有工作吧。
难道PROTEUS不搭建时钟电路也是可以工作的?这个还真没有试过,你还是先把电路搭建完整吧,最少最小电路要有的吧,晶振电路,还有EA的高电平信号也要有的吧,复位电路也要有,电路没有搭建好单片机怎么知道怎么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10行,“viod main(void)”,你是认真的吗?

这里是编译不过去的,这更说明了楼主打开的工程不是这个51的工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最小电路都没有搭建,片内系统根本就没有工作吧。
难道PROTEUS不搭建时钟电路也是可以工作的?这个 ...

仿真默认是有晶振复位的

网友F:
51的代码,STM32F1XX的编译信息,这……不科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