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VPWM用稳压管进行降压是否合理?

楼主(2024-08-06):
如题:是这样的大神们,有一个PWM电压为15V的,我现在需要把它变成5V的PWM 我是经过一个电阻和稳压管进行分压得到的5V,但是这样做合理不合理,能不能正常工作,比如PWM15V的占空比变化,或者频率变化,我这电路会不会有不良反应,因为这个电路我的目的就是15V变5V的PWM,给M57962AL驱动芯片信号用的,我变成5VPWM 经过74HC00然后经过74HC14,这样电路设计合理不。

15V的PWM进行分压

15V的PWM进行分压

然后分压的到的5VPWM经过74HC00与74HC14然后给芯片信号

然后分压的到的5VPWM经过74HC00与74HC14然后给芯片信号

网友A:
这样不更方便?

网友B:
直接使用电阻和稳压管(如二极管稳压管)来将15V的PWM信号分压至5V,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当PWM信号的占空比或频率变化时。
容易存在几个问题:
1、通常的二极管稳压管(如齐纳二极管)主要用于直流电压的稳压,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快速变化的PWM信号。PWM信号包含高频成分,而稳压管在高频下可能无法保持稳定的电压输出,尤其是在占空比变化时。
2、使用电阻分压会引入电压损失,且这个损失与PWM信号的占空比有关。随着占空比的变化,输出电压也会波动,这可能导致5V输出不稳定。此外,由于电阻的精度限制,输出电压的精确性也可能受到影响。
3、电阻分压会导致一部分电能以热能的形式浪费掉,尤其是在高占空比或高频率下,这种功耗可能会变得相当可观。

为了更有效地将15V PWM信号转换为5V PWM信号,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案:
1、使用降压转换器(Buck Converter):降压转换器(也称为降压稳压器)是专为处理这种需求而设计的。它们可以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较低的输出电压,同时保持PWM信号的占空比和频率不变。这些转换器通常效率较高,且输出电压稳定。
2、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或微控制器:如果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非常重要,且需要精确控制,那么可以使用DSP或微控制器来读取原始的15V PWM信号,并根据需要生成一个5V的PWM信号。这种方法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但可能涉及更复杂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更方便?

妙啊,不愧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电阻和稳压管(如二极管稳压管)来将15V的PWM信号分压至5V,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当PW ...

用楼上说的三极管放大一级是否可行大神?

网友C:
没有PWM频率参数不好说,几十KHz是没有问题的,想几MHz那就不现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更方便?

实际测试你会发现,三极管从截止到导通延时一般小于0.1us,从饱和到截止会延时好几个us。

网友D:
你既然确定输入的是 15V PWM 与其用不怎么可靠的稳压管,不如直接用 2K + 1K 电阻分压来的更靠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更方便?

你这样PWM反相了,而且R00太小了,对前级有影响 ;R01太大,无法驱动M57962AL,M57962AL输入是光耦接口,如果前级驱动电流够的话应该直接通过限流电阻驱动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更方便?

抗干扰极差

网友G:
实际上就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就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

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一般也就5到6V
8050的V(BR)EBO 是6V ,也就是12V-5V, 对8050有些危险,可能要加一个二极管保护.

网友I:
只要频率不太高,是可以的。

网友J:
电位器分压即可或2个电阻比例获取即可,有什么必要使用三极管?

网友E:
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看楼主的需求是驱动M57962AL,M57962AL输入是光耦,我觉得可以直接驱动或者通过射随器扩流后驱动

网友K:
直接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妙啊,不愧是大神

这样是反相的

网友L:
直接电阻分压更好

网友M:
16#如果加了三极管,关断的下降沿是不行的
你可以先用电阻分压到3.3V或者5V,后面加上一个SN74LVC2G17之类的同相缓冲器就可以了,这类施密特触发器还可以对PWM的波形进行整形,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M:
16#如果加了三极管,关断的下降沿是不行的
你可以先用电阻分压到3.3V或者5V,后面加上一个SN74LVC2G17之类的 ...

谢谢大神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确定输入的是 15V PWM 与其用不怎么可靠的稳压管,不如直接用 2K + 1K 电阻分压来的更靠普了。

厉害啊大神

网友N:
不能使用电压调节器来转换 PWM 信号。但您可以使用 PWM 信号来驱动 PWM 驱动器或晶体管,以缩放电压电平,而无需更改 PWM 占空比和频率。

网友O(2024-09-27):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输出了15v的pwm信号,想把它变成5v的使用

网友P:
使用NMOS可以实现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