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计算的放大倍数和实际仿真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4-08-06):
谢谢大家

20mv和181mv

20mv和181mv

网友A:
仿真和实际电路肯定有差别,仿真可理解为理想条件,实际电路电阻电容都会有误差,LM358偏执电流不同品牌也会有误差,经过放大误差也会放大,仿真做参考基础微调才能电阻达到设计目标

网友B:
用双电源试下,就能得到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电源试下,就能得到你要的答案。

啊  那我试试   双电源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电路肯定有差别,仿真可理解为理想条件,实际电路电阻电容都会有误差,LM358偏执电流不同品牌也 ...

嗯   完全正确

网友C:
垃圾的LM358 不是轨到轨的运放 ,还有输入失调电压很大, 你换个OPA2350UA试试 10倍放大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