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8H1K08单片机的IO设为开漏模式,引脚还有1.4V

楼主(2024-08-06):
谢谢大家

网友A:
开漏就是悬空了,你像要他多少V?

网友B:
什么测量条件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测量条件下的?

IO口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测量条件下的?

做的红外反射开关,以前用stc8g1k08,同样的电路,IO口配置都是一样的,用STC8H1K08,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口什么都没接

OD之后你再设IO输出0,看还有没有1.4V,有的话就是IO挂了。没有就正常去查IO外接的线路

楼主:
这是感应部分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