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把PCB的顶层和 底层分两页 导出一个PDF文件

楼主:
AD 如何把PCB的顶层和 底层分两页 导出一个PDF文件

网友A(2024-08-06):
如果电脑装有pdf打印工具的,选对应的图层打印输出就行了。
我习惯在打印设置中选相关的属性输出选项

网友B:
PCB做好了外发加工时, 会导出各层的gerber文件, 可以用cam350打印顶层和底层gerber文件为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脑装有pdf打印工具的,选对应的图层打印输出就行了。
我习惯在打印设置中选相关的属性输出选项

为什么打印,软件就出错,卡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打印,软件就出错,卡死了

没碰到过,感觉新版的BUG较多,安装老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