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如何批量修改网络标签中的其中一个字

楼主(2024-08-07):
只把P4都改成P3,其他不动

网友A:
光标点到那个text右侧的时候,最右边出来一个三个点的按钮,点一下

网友B:
编辑->替换文本,在查找文本后面的框内填入P4,如果怕更改其它文本,可以在P4后面再加一个空格,因为我看到你的网络标号都是P4后面有个空格的,然后在用...替换后面的框内填入P3,如果前面加了空格,后面这个框内也要加个空格,替换页面下面三个选项:区分大小写,替换提示,整词匹配三个框的勾都去掉,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