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的外壳是什么材料

楼主:
请教,集成块的外壳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溶解?

网友A(2024-08-07):
我以前在厂里,二极管外面是环氧树脂

网友B:
这种好像不能溶解的,只能打磨

网友C:
我看过一个视频,用加热的方法可将其外壳剥离,露出芯片。

网友D:
硬塑料或一种特殊陶瓷,具体什么材料建议咨询厂家。

网友E:
塑料封装外壳主要以环氧树脂为主,但由于环氧树脂热膨胀系数较高且导热性较差,常采用二氧化硅作为填充料,以降低其热膨胀系数并改善热导率。目前而言,塑料封装依然是主要的封装形式。

网友F:
酚醛树脂?不懂,但是可以用激光一层一层的烧掉

网友G:
照片这种是塑料封装, 要用打磨或激光来去掉顶层外壳, 如果不是为了解密需要, 没必要开壳.

网友H:
芯片的黑色封装通常是由以下材料制成:  环氧树脂: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封装材料,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机械强度和耐化学腐蚀性。环氧树脂封装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保护性,可以保护芯片免受物理损伤和环境影响。  塑料:除了环氧树脂外,其他类型的塑料材料也用于芯片封装,尤其是在需要成本效益的场合。塑料封装通常重量轻,成本较低,但可能不如环氧树脂耐高温。

网友I:
IC封装的材料有很多,例如:陶瓷,塑料,树脂等等。

网友J:
环氧树脂

网友K:
哦,谢谢,能用什么溶解呢

网友L:
热固性塑料。

网友M:
可以溶解,必须用专用的胶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可以溶解,必须用专用的胶水

环氧树脂啊,玻璃化后没有什么有机溶剂可能溶解的,使用强酸强碱的话,内部可能比外面先溶解。

网友K(2024-10-26):
淘宝买的药水,说是加热到400℃可以化开,我试了试没有效果

网友O:
环氧树脂?溶解的话,这种应该不能溶解吧,不大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O:
环氧树脂?溶解的话,这种应该不能溶解吧,不大清楚

不明白啊,解密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