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大功率电源的监控系统使用什么型号的MCU比较好?

楼主(2024-08-07):
针对分离模块的控制、监控、通讯,使用哪些MCU进行控制比较合适点?有大佬讲讲嘛

网友A:
选用抗辐射强的芯片

网友B:
该电源额定功率较高,需要监控许多参数,有些参数可能需要实时状态显示。因此,最好使用 32 位 DSP 来完成此任务。

网友C:
TI的C2000系列
NXP的汽车级芯片
感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