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软件崩溃之前保存文件

楼主(2024-08-08):
点击错误窗口,软件自动关闭。在这之前,如何保存文件

网友A:
AD有自动自动备份功能

网友B:
AD是有自动保存功能,定时备份

网友C:
可以配置软件以一定时间间隔自动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是有自动保存功能,定时备份

是不是等一小时以后再点击错误窗口,等待软件保存

网友D:
自动备份

网友E:
AD是有自动保存功能的

网友F:
有自动备份功能,你可以设置1分钟一次。当软件崩溃后,原文件只是你最后一次点击保存键的状态。你可以打开自动备份文件夹,打开最后一次备份的文件。

网友G:
没啥好办法,随时保存就行了,

网友G:
没啥好办法,随时保存,尤其是在做了重要调整或修改后,一定要点击保存。

网友H:
从逻辑上讲,软件崩溃后就挂了,不再接受任何指令,包括存盘动作指令。
除非你能做个钩子,进入软件的RAM空间,并把你要的数据分析、提取、存盘,前提是你要能做出这样的钩子,且不会被OS或杀软拦截,这个很难、很难、很难!!!
自动保存不一定好用,时间设长了,很可是能等于没保存;设短了,系统卡不说还巨耗硬盘空间。一个项目还没完成,你的硬盘可能被吃了好几个G!
好的操作习惯,你可以有:操作一段时间后按一下保存~~这个简单到如喝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