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1单片机定时中断只进入一次?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想用按键控制定时器和LED的亮灭——按一次LED亮,再按一次LED灭,灯亮的同时开始定时5s,5s到后进入中断熄灭LED。但是现在程序只可以进入一次中断,后面就进入不了了
# include <STC8.h>
sbit KEY = P3^5;
sbit LED = P3^4;
unsigned int num=0,second=0,minute=0,hour=0;
bit LED_flag=0;
void Delay10ms()//@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
j = 56;
k = 17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
void Timer0_Init(void)//20ms@24.000MHz
{
AUXR &= 0x7F;//12T
TMOD &= 0xF0;
TL0 = 0xC0;
TH0 = 0x63;
EA=1;
TF0 = 0;
TR0 = 0;
ET0 = 1;

}
void KeyScan()
{
if(KEY == 0)
{
Delay10ms();
if(KEY == 0)
{
Delay10ms();
LED =~LED;
}
while(!KEY);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C0;
TH0 = 0x63;
num++;

if(num == 50)//1s
{
num=0;
second++;
if(second==5)  //5s
{
LED = 0;
TR0 = 0;
}
   }
}
void main()
{
  LED = 0;
Init_IO();
Timer0_Init();
while(1)
{
  KeyScan();
if(LED==1)
{
TR0 = 1;
}
else
{
TR0 = 0;
}
}
}

网友A(2024-08-08):
你咋知道只能进一次?
你的代码有几个问题

网友B:
中断执行完了过后要把中断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咋知道只能进一次?
你的代码有几个问题

因为我只有第一次可以5s后熄灭,后面就不可以了。太感谢你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断执行完了过后要把中断清了

STC的定时器0/1会自动清

网友D:
看一下定时器有没有自带自动重载的功能,没有的话每次中断服务函数要重新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咋知道只能进一次?
你的代码有几个问题

你用的是VSCODE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VSCODE软件吗?

不是,用Notepad++来修改浏览C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