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多个电机的想法

楼主:
原本的设计这个的想法:有几个电机只需要运行和停止,另外几个需要相对精确的控制,整体实现多个电机联动即可(想象成传送带和小抓手?)

欢迎大佬们多多指点,可能钻牛角尖了,暂时也没有想到其他好的方法
目前就是有点担心继电器接通的时候会损坏开关电源,或者是损坏/干扰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的电机驱动
整体图里面还需要增加什么保护器件吗(空开?)

其中kj代表继电器,m代表电机(有刷电机,基本功率150w-400w,电压统一24v),电驱是有刷驱动,

开关电源1打算选择1000w左右的(所有电机不同时运行)

继电器的通断使用主板控制,电机驱动也是。

图画的潦草,各位大佬不要嫌弃,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在评论留言,币子献上,在此谢过~

整体图

整体图

网友A(2024-08-09):
隔离器件光耦

网友B:
一些看法:
1. 至于 24V 开关电源,考虑到每个电机消耗的电流超过 6 安培,最好为每个电机使用独立的 24V 电源。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电机驱动器之间的干扰。
2. 因为您使用直流电源,所以您需要添加滤波器、反极性保护和瞬态抑制器等。
3. 如果可能,请考虑使用交流电机来驱动传送带,并使用直流伺服器进行其他精密控制。

网友C:
平均一个200W,24V的直流电还是大电流用继电器个人认为很不靠谱,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大电流MOS管吧。还有11个电机就算不是一起开1000W的开关电源也小了。

网友D:
电机正负极反向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如MBR60200PT(60A,200V),用来泄放电机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继电器线圈正负级也要反向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如SS56(5A 60V)。主板控制端与继电器线圈控制MOS用光耦做隔离。这么多电机并联使用的系统很少接触到,以上只是想当然建议,具体要自行摸索了。

网友E:
这个继电器控制的部分,能不能做成缓启动,本人也不太懂,有个疑问,做成缓启动对电源影响应该小一点吧

网友F:
增加驱动电路和保护二极管会好点

网友G:
优质电机和继电器虽然也可以,但性价比上就差了点。个人认为动作多的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无刷电机更有优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继电器控制的部分,能不能做成缓启动,本人也不太懂,有个疑问,做成缓启动对电源影响应该小一点吧

直流电机缓启动不太好做,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H:
主板上有加光耦,但是主板以外的部分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增加保护措施,比如电源这块,因为机械继电器闭合瞬间会有反向的电流,或者突然拉低开关电源电压,所以需要考虑对开关电源是否需要做一些保护

网友I:
我觉得还是高压电机好,这1000W的话也有40多的电流了,那线很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优质电机和继电器虽然也可以,但性价比上就差了点。个人认为动作多的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无刷电机更有优势,

成本会高很多,这套使用有刷电机的方案就是为了降成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些看法:
1. 至于 24V 开关电源,考虑到每个电机消耗的电流超过 6 安培,最好为每个电机使用独立的 24V  ...

很遗憾,由于成本限制,第三条目前无法实现

至于第二条,我在某一个宝搜索许久,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直流电源的上述三种器件,请问是不是电容,二极管和瞬态抑制二极管?

第一条可能会受限于机箱的尺寸限制,这个我也曾想过,是否还有其他方案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增加驱动电路和保护二极管会好点

您没有理解到我的顾虑,我的顾虑主要在供电这块,担心继电器闭合的瞬间会对开关电源产生影响(拉低电源电压造成电源电压波动,亦或者闭合瞬间有反向电流回到开关电源损坏开关电源),主板上有做隔离保护,继电器也有用缓冲器和达林顿管驱动。并不是对继电器的驱动保护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