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C语言switch里面不能改变里面的值?

楼主(2024-08-08):
麻烦帮我看看这段C语言代码可以吗 谢谢大家.
这段代码为什么在switch里面不能改变里面的值哦. 变量哪里错了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code u8  uuzu[]={5,15,35,155};

u8 save;
u8 state;
u8 dat;
u16 EEPROMId = 0020;
u8 time;

        while(1)
        {
                dat = IapRead(EEPROMId + 1);                        //读取下一字节数据255
                printf("dat=%bu\r\n",dat);
                printf("id=%u\r\n",EEPROMId);
                if(dat == 0XFF)                                        //下一字节字节未写入数据255
                {
                        dat = IapRead(EEPROMId);                //读取当前字节数据
//                        SetMode(CMD_PROGRAM);                        //写入数据

                printf("uu %bu \r\n",uuzu);

                          IapProgram(EEPROMId+1, state);

                switch(state)
                        {

                                case 0: PWMA_CCR1=1;break;
                                case 1: PWMA_CCR1=5;break;
                                case 2: PWMA_CCR1=15;break;
//                                case 3: IapProgram(EEPROMId+1,Dat[4]);break;
                                default: PWMA_CCR1=55;break;

                        }

网友A:
哪个不能改变?另外,有个小写的dat还有个Dat[4],Dat是在哪儿定义的?

网友B:
PWA寄存器属于扩展寄存器,加上P_SW2 = 0x80; 试试

网友C:
没看到state的赋值语句在哪里?所以state就一直是0.

网友D:
没见到给state赋值啊

网友E:
当然可以任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state的赋值语句在哪里?所以state就一直是0.

搞明白了. 就是这个问题, state没有赋值,, 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