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第三脚的锯齿波幅度为何这么高

楼主(2024-08-09):
以前我看过大概2V的,昨天修了一个板子,居然有10V多,客户反应是经常启动后死机,画面就死在开机的画面。拿到后是正常的,测试5V也正常,文波都很小。
偶然发现3脚的信号幅度很大,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然后测量了外围和更换了哪个101的电容,都没有改变。后来把输出电感换了一个大点的,结果输出变4V了,单片机直接不启动。
几分钟后摸34063发现比较热。之前正常的板子应该是不热的。

网友A:
由于3脚的电容(定时电容)和滤波电感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及电流有关,需要按附件的计算表格进行计算的。

网友A:
换句话说,定时电容和滤波电感不能随意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3脚的电容(定时电容)和滤波电感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及电流有关,需要按附件的计算表格进行计算的。
...

都是英文,看不懂啊。我这个板子是2013年的,一直很正常,但是现在就不行了。之前应该是烧过这个芯片。PCB有点变色,我把发黑的地方都扣掉了。按您的意思是说3脚信号的幅度和输出电流有关?电流越大,这个幅度就越大?有可能,因为正常是不发热的,但是这个是发热的。说明电流可能真的很大。但是整个板子的功能都是正常的,也没见哪个芯片和零件比较热,等下再去试试,用热成像仪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热的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英文,看不懂啊。我这个板子是2013年的,一直很正常,但是现在就不行了。之前应该是烧过这个芯片。PC ...

step-up 就是指boost升压电路,step-down 就是指buck降压电路;我上传的计算表格可以使用网上g翻译相对来说是较准确的英译汉。

网友A:
或者将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上传,本人使用附件的计算表格计算的定时电容的取值、输出滤波电感的取值回帖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定时电容和滤波电感不能随意更换!

事实上我在正常的板子上面使用过那个较大的电感,输出是正常的,昨晚我上电测试了,在拔掉12864的情况下,板子待机时耗电应该很小,从热成像看来,除了34063有61度,其他都么有什么温度,就是实际上输出电流应该不大,这个板子耗电最大的大概就是12864的背光了。

楼主:
抱歉,找到问题了,本来第7脚和第8脚是通的,刚测试发现居然是不通的。
昨天没发现是上电测试输出正常,只发现第三脚不太对,第7脚是有24V的,所以就以为是正常的。
我把7脚和8脚接好后,第3脚锯齿波的幅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