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单片机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24-08-09):
现在程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接收中断为
void USER_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 = 0;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RESET)
  {
    data = (uint8_t)USART1->RDR & (uint8_t)0x00fff;
    wrEleQueue(&uart[_COM1].Rx, data);
    uart[_COM1].active = true;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IDLE))
  // {
  //   uart[_COM1].flag = 1;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 }
}

然后我有一个发送数据的函数,但是现在我的接收中断接收不到数据,里面一直为空,为什么?主函数里面也调用了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int SendDataUART(const char *s, uint32 number, COM_TypeDef com)
{
  UART_HandleTypeDef *p;
  uint8_t *data = NULL;
  p = getUARTPtr(com);
  if (!p)
    return _ERR;
  wrBlockQueue(&uart[com].Tx, (uint8_t *)s, number);//将s写入到环形缓冲区中,写number个数据
  int len = QueueLen(uart[_COM1].Tx);//求环形缓冲区的长度
  data = (uint8_t *)calloc(len + 1, sizeof(uint8_t));
  if (!data)
    return _ERR;
  rdBlockQueue(data, &uart[com].Tx, len);//将环形缓冲区中的数据读出来,读len个长度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len, 500);
  free(data);
  return _OK;

/* 本意是想使用这个来触发HAL_UART_T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但是最后测试也不行 */
  // UART_HandleTypeDef *p;
  // p = getUARTPtr(com);
  // if (!p)
  //   return _ERR;
  // wrBlockQueue(&(uart[com].Tx), (uint8_t *)s, number);
  // if ((__HAL_UART_GET_FLAG(p, UART_FLAG_BUSY) == RESET) || (__HAL_UART_GET_FLAG(p, UART_FLAG_TXE)))
  // {
  //   uint8_t dat = 0;
  //   rdEleQueue(&(uart[com].Tx), &dat);
  //   // p->Instance->CR1 = (p->Instance->CR1 & (~(1 << 3))) | (1 << 3);
  //   HAL_UART_Transmit_IT(p, &dat, 1);
  //   // USART1->TDR = (uint8_t)dat;
  // }
  // return _OK;
}

回调函数为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8_t dat;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if (!isEmptyQueue(uart[_COM1].Tx))
    {
      rdEleQueue(&(uart[_COM1].Tx), &dat);//从环形缓冲区中读取一个元素
      // huart->Instance->CR1 = (huart->Instance->CR1 & (~(1 << 3))) | (1 << 3);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dat, 1);
      // USART1->TDR = (uint8_t)dat;
    }
    // else
    //   huart->Instance->CR1 = (huart->Instance->CR1 & (~(1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