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1650的阴影问题

楼主(2024-08-09):
当按键接在比如DIG1和A之间时,按下按键,DIG2~4的A段会隐约有点被点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刚测试了AIP650E就不会这样,看来贵一分钱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A:
加大电阻到3K

楼主:
是吗?等下抽空再还回去TM1650然后电阻换3K试试

楼主:
刚测试了,电阻换3K ,按键是好用,但是阴影问题依旧存在,看来就是芯片有缺陷了。虽然这个不明显。作为按钮,不是开关,只在按下瞬间有出现,无伤大雅。如果是开关的话,在闭合时,这个阴影就一直存在。

网友B:
你是按键加电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按键加电容了吧?

没有啊,只有电阻,同一个板子,即使有电容,AIP650E就不会有,TM1650就有。实际上没有电容,整个板子上有4颗电容,一个104和一个电解接在VCC和GND,两个101接在总线上面,完全按照PDF推荐的参数做的。

网友C:
需要技巧解决,还有多个按键同时按下时显示会错乱,了解原理后都有办法解决。

网友D(2025-05-06):
楼主的程序问题和按键走线设计不完善,多从自身查找原因,TM1650我用的多了,按键灵敏和显示干净无鬼影,芯片设计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