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使用外部中断,如何LED显示程序?

楼主:
我要实现的是按键按一下LED长亮,第二下显示SOS信号,第三下LED熄灭,但是现在有时按第三下LED并不熄灭,我想是因为我的SOS显示代码没有执行完,所以按键扫描不到,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STC8.h>
#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5;
sbit LED = P3^4;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LED_flag=0;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
        j = 56;
        k = 17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ms(void)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25;
        j = 90;
        k = 176;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void)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61;
        j = 225;
        k = 6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0ms(void)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44;
        j = 130;
        k = 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
void display_sos()
{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LED = 1;
  Delay500ms();
        LED = 0;
  Delay500ms();
        LED = 1;
  Delay500ms();
        LED = 0;
  Delay500ms();
        LED = 1;
  Delay500ms();
        LED = 0;
  Delay500ms();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LED = 1;
        Delay200ms();
        LED = 0;
        Delay200ms();

        Delay2000ms();
}
void display()
{
        if(LED_flag==0)
        {
                LED=0;
        }
        else if(LED_flag==1)
        {
                LED=1;
        }
        else if(LED_flag==2)
        {
                while(LED_flag==2)
                {
                        display_sos();
                }
        }
        else if(LED_flag==3)
        {
                LED=0;
        }
}
void KeyScan()
{
        if(KEY == 0)
        {
                Delay10ms();
                if(KEY == 0)
                {
                        LED_flag++;
                        display();
                        if(LED_flag==3)
                        {
                                LED_flag=0;
                        }
                }
                while(!KEY);
        }
}
void main()
{
  LED = 0;
        Init_IO();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2024-08-09):
以下回答来自GPT-4o

  • 你所遇到的问题的确可能是因为在执行 display_sos() 函数时,按键扫描没有被及时处理,导致按第三下按键时,LED没有熄灭。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按键处理函数在 display_sos() 运行时没有机会执行,因为你的代码是单线程顺序执行的。display_sos() 函数中包含了长时间的延时操作,导致在这段时间内程序不能响应按键的变化。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中断处理或者使用一个状态机来管理LED的状态,而不是在 display_sos() 函数中使用阻塞延时。以下是使用状态机的方法的简化思路:
    1. 移除阻塞的延时
    将阻塞延时改为非阻塞计数器方式,这样主循环可以继续检查按键状态。
    2. 使用状态机
    使用状态机来管理LED的不同状态(比如长亮、SOS、熄灭),并根据按键的状态来切换。
    代码实现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5;
    sbit LED = P3^4;

    unsigned int LED_flag = 0;
    unsigned int sos_step = 0;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er = 0;

    void Init_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 j = 56; k = 17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ED_SOS_Handler()
    {
         switch (sos_step)
         {
             case 0: case 2: case 4:
                 LED = 1; delay_counter = 20; sos_step++; break; // LED on for 200ms
             case 1: case 3: case 5:
                 LED = 0; delay_counter = 20; sos_step++; break; // LED off for 200ms
             case 6: case 8: case 10:
                 LED = 1; delay_counter = 50; sos_step++; break; // LED on for 500ms
             case 7: case 9: case 11:
                 LED = 0; delay_counter = 50; sos_step++; break; // LED off for 500ms
             case 12: case 14: case 16:
                 LED = 1; delay_counter = 20; sos_step++; break; // LED on for 200ms
             case 13: case 15: case 17:
                 LED = 0; delay_counter = 20; sos_step++; break; // LED off for 200ms
             case 18:
                 delay_counter = 200; sos_step = 0; LED_flag = 3; break; // Wait 2s, then turn off LED
         }
    }

    void display()
    {
         if (LED_flag == 1)
         {
             LED = 1;  // Turn on LED
         }
         else if (LED_flag == 2)
         {
             LED_SOS_Handler();  // Handle SOS signal
         }
         else if (LED_flag == 3)
         {
             LED = 0;  // Turn off LED
         }
    }

    void KeyScan()
    {
         if(KEY == 0)
         {
             Delay10ms();
             if(KEY == 0)
             {
                 LED_flag++;
                 if (LED_flag > 3) LED_flag = 0;
             }
             while (!KEY);
         }
    }

    void main()
    {
         Init_IO();
         LED = 0;
         while (1)
         {
             KeyScan();
             if (delay_counter > 0)
             {
                 delay_counter--;
             }
             else
             {
                 display();
             }
         }
    }解释:
    • LED_SOS_Handler() 函数按步骤控制LED闪烁,实现SOS信号。
    • display() 函数根据 LED_flag 的值控制LED行为。
    • 延时计数器 delay_counter 用于代替阻塞延时,让主循环能继续执行按键扫描。

    这种设计能够在处理LED行为的同时,继续监控按键输入,避免按键在特定情况下失效。

网友B:
延时过多,这种造成单片机内部资源消耗一直延时你的SOS信号,这种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建议你学一下中断函数吧

网友C:
建议使用状态机。
按键切换 状态机的 状态, 然后 用状态去驱动 三个不同显示函数。
这样程序很清晰 , 模块化 很强 .

网友D:
死循环了:
        else if(LED_flag==2)
         {
                 while(LED_flag==2)              <----如何跳出这个循环的???
                 {
                         display_sos();
                 }
         }
         else if(LED_flag==3)

网友E:
/*
什么状不状态不态,太远了。在你基础上改了下,思路是没问题的,代码还没测试过,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参考价值吧。
*/
sbit KEY = P3 ^ 5;
sbit LED = P3 ^ 4;
unsigned int num = 0;
unsigned int LED_flag = 0;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
    j = 56;
    k = 17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
void display_sos(unsigned char state)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if (state == 0)
    {
        cnt = 0;
    }
/*
下面其实可以写的漂亮点,用结构体数组for循环处理
*/
    if (cnt < 540)
    {
        cnt++;
    }
    if (cnt < 20)
    {
        LED = 1;
    }
    else if (cnt < 40)
    {
        LED = 0;
    }
    else if (cnt < 60)
    {
        LED = 1;
    }
    else if (cnt < 80)
    {
        LED = 0;
    }
    else if (cnt < 100)
    {
        LED = 1;
    }
    else if (cnt < 120)
    {
        LED = 0;
    }

    else if (cnt < 170)
    {
        LED = 1;
    }
    else if (cnt < 220)
    {
        LED = 0;
    }
    else if (cnt < 270)
    {
        LED = 1;
    }
    else if (cnt < 320)
    {
        LED = 0;
    }
    else if (cnt < 370)
    {
        LED = 1;
    }
    else if (cnt < 420)
    {
        LED = 0;
    }

    else if (cnt < 440)
    {
        LED = 1;
    }
    else if (cnt < 460)
    {
        LED = 0;
    }
    else if (cnt < 480)
    {
        LED = 1;
    }
    else if (cnt < 500)
    {
        LED = 0;
    }
    else if (cnt < 520)
    {
        LED = 1;
    }
    else if (cnt < 540)
    {
        LED = 0;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 = 0;
    if (LED_flag == 0)
    {
        LED = 0;
        state = 0;
    }
    else if (LED_flag == 1)
    {
        LED = 1;
        state = 0;
    }
    else if (LED_flag == 2)
    {
        display_sos(state);
        state = 1;
    }
    else if (LED_flag == 3)
    {
        LED = 0;
        state = 0;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_key_state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if (KEY != last_key_state)
    {
        if (++cnt >= 3)
        {
            if (last_key_state == 1)
            {
                if (++LED_flag >= 3)
                {
                    LED_flag = 0;
                }
            }
            cnt = 0;
            last_key_state = KEY;
        }
    }
    else
    {
        cnt = 0;
    }
}
void main()
{
    LED = 0;
    Init_IO();
    while (1)
    {
        KeyScan();
        display();
        Delay10ms();
    }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以下回答来自GPT-4o

您好,我下载您的程序之后发现SOS信号并不能实现(LED完全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延时过多,这种造成单片机内部资源消耗一直延时你的SOS信号,这种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建议你学一下中断 ...

嗯嗯,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状态机。
按键切换 状态机的 状态, 然后 用状态去驱动 三个不同显示函数。
这样程序很清晰 ,  ...

好的,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什么状不状态不态,太远了。在你基础上改了下,思路是没问题的,代码还没测试过,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参 ...

非常感谢您,参考您的代码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G:
请善用主循环
#include <STC8H.H>
#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5;
sbit LED = P3^4;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LED_flag=0;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
        j = 56;
        k = 17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_IO()
{
        P3M1 = 0x00;
        P3M0 = 0x00;
}
void display_sos()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ep=0, delay=0,repeat = 0;
        if(Step==0)
        {
                LED = 1;
                repeat = 6;
                Step= 1;
        }
        if(Step==1)
        {
                if(++delay>=20)
                {
                        delay=0;
                        repeat--;
                        if(repeat==0)
                        {
                                Step=2;
                                repeat = 6;
                        }else{
                                if(LED)
                                        LED=0;
                                else
                                        LED=1;
                        }

                }
        }
        if(Step==2)
        {
                if(++delay>=50)
                {
                        delay=0;
                        repeat--;
                        if(repeat==0)
                        {
                                Step=3;
                                LED=0;
                        }else{
                                if(LED)
                                        LED=0;
                                else
                                        LED=1;
                        }
                }
        }
        if(Step==3)
        {
                if(++delay>=200)
                {
                        Step=0;
                        delay=0;
                }
        }
        Delay10ms();
}
void display()
{
        if(LED_flag==0)
        {
                LED=0;
        }
        else if(LED_flag==1)
        {
                LED=1;
        }
        else if(LED_flag==2)
        {
                display_sos();
        }
}
void KeyScan()
{
        if(KEY == 0)
        {
                Delay10ms();
                if(KEY == 0)
                {
                        LED_flag++;
                        if(LED_flag==3)
                        {
                                LED_flag=0;
                        }
                }
                while(!KEY);
        }
}
void main()
{
        LED = 0;
        Init_IO();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
}

网友H:
太复杂了。
计算按键次数保存在R0,然后判断R0=1,2,3去执行相应的动作即可

网友H:
;==================================
;----不用中断,按一次LED亮,按两次SOS,按三次LED灭,按四次全灭
;==================================
;====淄博金峰电子科技==============
     ORG   0000H
;====初始化========================
     MOV   R0,  #00H
     MOV   P1,  #0FFH
     MOV   P3,  #0FFH
     K1    EQU  P3.0  ;定义P3.0为K1
     LED   EQU  P1.0  ;定义P1.0为LED
     SOS   EQU  P1.3  ;定义P1.3为SOS
;====主程序=========================
MAIN:
     JNB   K1,  JIA
     LCALL OUT
     JMP   MAIN
;====记录按键次数程序=============
JIA:
     LCALL DELAY
     JNB   K1,$
     LCALL DELAY
     INC   R0
     LJMP  MAIN
;====输出子程序===================
OUT:
     MOV  A,R0
OUT1:
     CJNE A,#01,OUT2
     CLR  LED
     RET
OUT2:
     CJNE A,#02,OUT3
     CLR  SOS
     RET
OUT3:
     CJNE A,#03,OUT4
     SETB LED
     RET
OUT4:
     CJNE A,#04,OUT5
OUT5:
     SETB SOS
     MOV  R0,#00H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6,#255
L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L1
     RET

网友H:
使用汇编形成的代码很小的

网友I:
你的DELAY延时太长了,有200ms,甚至500ms,在延时过程中是不能处理按键的。

网友I:
你的DELAY延时时间太长了,200ms已经很长了,还有500ms的。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放弃延时,用定时器中断计数,比如1ms触发一次,主循环中识别按键,识别计数值,计数达到设定时间后,显示下一个内容。此方案的优点是定时精度高,缺点是你需要管理多个状态变量,我的程序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二、将延时切割小,用循环控制延时时间,在循环中调用按键识别程序。此方案程序修改量小,但是定时的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J:
典型的阻塞延时造成的案例,解决方案有放弃阻塞延时,改用询问延时,改用中断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