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LED图片显示的问题

楼主:
老师好!下面这段函数是1.44寸OLED显示40*40图片的程序,请教怎样改才能显示128*128图片呢?

网友A(2024-08-12):
楼主的这段代码很神奇~~能正常显示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段代码很神奇~~能正常显示不?

卖家提供的程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卖家提供的程序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可以正常显示,那就这样:
Lcd_SetRegion(0,0,127,127);
for(i=0;i<128*128;i++)
{
picL=*(p+i*2);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网友C:
把所有的40改成128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正常显示,那就这样:
Lcd_SetRegion(0,0,127,127);
for(i=0;i

程序改后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改后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光标所在行提示说数组重定义了,。
另外你这个数组也不支持128*128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标所在行提示说数组重定义了,。
另外你这个数组也不支持128*128的数据~

求告知! 这不是8位数组吗?怎么不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告知! 这不是8位数组吗?怎么不支持了?

128*128点的位图数据是32768(128*128*2)字节,所以你的数组定义就要有这么大~~
比如: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Pic1[32768]={。。。。。}
这么大的数据,可以的话,最好放在外部如SD卡、串行FALSH等等,不建议放在单片机内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8*128点的位图数据是32768(128*128*2)字节,所以你的数组定义就要有这么大~~
比如:unsigned char ...

谢谢解答,C基础差慢慢啃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