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这个51单片机OLED光照显示问题

楼主(2024-08-09):
我想在stc8h8k64u上用OLED显示光照,光照模块用的是bh1750,这两个都需要用到IIC总线,然后我在设计原理图时将这两个的SDA和SCL引脚分别接在了不同的IO口上,现在编译代码BH1750总是无反应,是不是OLED占用了IIC总线导致的,该如何解决这两个?

网友A:
先说说你接到哪两对引脚上?

网友B:
IIC本来就是一拖多的,只是区分设备地址进行读写操作。 你分开不同IO的话更不会有占用了。

网友C:
你是两路不同针脚的IIC,是不是没有切换针脚,

网友D:
当使用 SDA 和 SCL 引脚时,I2C 总线是硬件 I2C,可以为 OLED 和 BH1750 芯片分配不同的地址。如果为 I2C 复用 IO 引脚,是软件 I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接到哪两对引脚上?

BH1750接的是P1.4,1.5,oled接的是3.2,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两路不同针脚的IIC,是不是没有切换针脚,

这个切换针脚我好像确实没弄到,具体是怎么切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