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老式的电子管是什么封装

楼主:
RT,最近对老式的电子管晶体管非常感兴趣,想问问这种老式的元器件是什么封装?(例如以下图上的这个是555定时器)另外像这种老的元器件还能在X宝上便宜买到吗?

谢谢

网友A(2024-08-10):
首先,这不是电子管,电子管比这大多了。
其次,这种封装叫金(属)封IC。
第三,这种封装技术早就过时了,xB就算能买到,也是库存货或拆机料,价格还不便宜。
手上有就留做记念做情怀古董,不过收藏价值是多少,要是买的话,更没必要了。

网友B:
这不是电子管,这是集成电路

网友C:
不是很清楚,看着像TO71或者TO78封装

网友D:
英文叫  meta can package。   能不能买到,不好说,换句话,就算能买到,性价比也不会有当下的版本那么划算

网友D:
好像打少了个字母 ,   metal can

网友E:
金属封装

网友F:
金属封装IC。

网友G:
TO-99封装

网友H:
我觉得是
TO-系列封装

网友I:
DIP8或SOP8 封装的 NE555 体积小且常用, 好买. 不一定要非用这种金封的.

网友J:
这个老式的铁帽集成电路把上面的帽磨去用放大镜可以看到一个城市

网友K:
上世纪国产IC喜欢采用此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