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手电 断电时长判断的单片机代码可以吗?

楼主(2024-08-11):
stc单片机.控制pwm占空比的代码?
现在没弄懂半按这个怎么判定!!!

网友A:
我做过电筒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硬件判断关机时间,STC做这种功能不是很方便,需要的硬件比较多

网友B:
如果要测关机时间就要加电容电阻来检测掉电时间
上电时引脚输入模式,检测电容电平,
检测完后引脚转为输出模式对电容充电
电容并联一个电阻来让电容在关电时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电筒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硬件判断关机时间,STC做这种功能不是很方便,需要的硬件比较多

用哪个比较方便呢?
我见很多手电用的都是九齐或者应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电筒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硬件判断关机时间,STC做这种功能不是很方便,需要的硬件比较多

可以提供一份代码给我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测关机时间就要加电容电阻来检测掉电时间
上电时引脚输入模式,检测电容电平,
检测完后引脚转为输 ...

能否提供一份代码?
我做的另一个手电是 要开机3秒才能判定是否eeprom保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份代码?
我做的另一个手电是 要开机3秒才能判定是否eeprom保存
sbit CAP = P3^2;
u8 mode = 0;
void main()
{
        mode = IapRead(EEPromAddr);
        if(CAP)
        {
                mode++;
                if(mode>=4)mode=0;
                IapProgram(EEPromAddr,mode);
        }
        P3M0 = 0x04; P3M1 = 0x00; //P32推挽输出对电容充电

        switch (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 (1)
    {
        }
}

网友C:
根据提供的描述,我们需要编写一段C51代码来实现以下功能:

按下开关开机,再次按下关机,这个过程中PWM亮度保持不变,即只读取EEPROM中的值。
如果在开机状态下,半按(断电时间小于500ms)则进入下一个状态,切换PWM的占空比,实现4个档位的循环切换。
如果关机时长大于3秒,则写入当前的PWM占空比到EEPROM;如果小于3秒,则写入新的EEPROM值。
如果关机后马上开机,不进行任何操作。
下面是一段简化的C51代码示例,用于实现上述功能。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基础示例,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和EEPROM库进行调整。

#include <reg51.h>

#define PWM_PIN P1 // 假设PWM控制引脚连接到P1端口
#define BUTTON_PIN P3_2 // 假设按钮连接到P3.2端口
#define EEPROM_ADDR 0x30 // 假设EEPROM写入地址

unsigned char pwm_duty = 10; // PWM占空比
unsigned char pwm_level = 0; // 当前PWM级别
unsigned char eeprom_value = 0; // 从EEPROM读取的值
bit is_power_on = 0; // 电源状态标志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 延时函数,需要根据实际的晶振频率调整
    // 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具体实现需要根据硬件来编写
}

void SetPWM(unsigned char duty) {
    // 设置PWM占空比的函数
    // 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具体实现需要根据硬件来编写
}

void EEPROM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value) {
    // 写入EEPROM的函数
    // 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具体实现需要根据EEPROM库来编写
    EERDB = value; // 设置EEPROM数据寄存器
    EEMPE = 1;    // 允许EEPROM编程
    EENH = 0;     // 选择高8位地址
    EEL = 1;      // 选择低8位地址
    EEAR = addr;  // 设置EEPROM地址寄存器
    EEWE = 1;     // 写入使能
    EEWE = 0;     // 清除写入使能
}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unsigned char addr) {
    // 从EEPROM读取的函数
    EEAR = addr; // 设置EEPROM地址寄存器
    EEN2 = 1;    // 启用EEPROM
    EEN1 = 1;
    EEN0 = 1;
    unsigned char value = EERDB; // 读取数据
    EEN2 = 0;
    EEN1 = 0;
    EEN0 = 0;
    return value;
}

void main() {
    SetPWM(eeprom_value); // 初始设置PWM为EEPROM中的值
    while(1) {
        if (!BUTTON_PIN) { // 检测按钮是否被按下
            DelayMs(20); // 消抖
            if (!BUTTON_PIN) {
                if (is_power_on) {
                    // 关机操作
                    unsigned int shutdown_time = 0;
                    while (!BUTTON_PIN) {
                        shutdown_time++;
                        if (shutdown_time > 3000) { // 大于3秒
                            EEPROMWrite(EEPROM_ADDR, pwm_duty);
                            break;
                        }
                    }
                    SetPWM(0); // 关闭PWM
                    is_power_on = 0;
                } else {
                    // 开机操作
                    is_power_on = 1;
                    SetPWM(pwm_duty); // 根据EEPROM设置PWM
                }
            }
        } else {
            if (is_power_on) {
                // 半按操作,切换PWM占空比
                DelayMs(500); // 等待500ms
                if (BUTTON_PIN) {
                    pwm_level++;
                    if (pwm_level > 3) {
                        pwm_level = 0;
                    }
                    pwm_duty = (pwm_duty + 20) % 101; // 增加20%,循环4个级别
                    SetPWM(pwm_duty);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提供的描述,我们需要编写一段C51代码来实现以下功能:

按下开关开机,再次按下关机,这个过程中PWM ...

感觉这个像是ai写的.
而且里面提到的是3秒

网友D:
加二极管和电池(比如2032电池),检测到无外接供电时单片机
就进入掉电模式,同时打开掉电唤醒定时器并计时。
比如STC8H1K08可以做到2微安,2032电池可以连续计时三到五年以上,
时间误差不到10%

有RTC功能的单片机(比如STC8H1K08T),外接32k晶振可以做到相对精确的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二极管和电池(比如2032电池),检测到无外接供电时单片机
就进入掉电模式,同时打开掉电唤醒定时器并计时 ...

这个不符合实际情况啊
实际情况就是一个18650电池, 加一个灯珠,中间有个驱动.
再要去弄其他电池麻烦哦.

网友E:
首先,你要清楚你的要求是什么,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手电是对关机断电时长有要求的
按照正常的实际情况操作是这样的:
1,先看你18650是怎么接在电路上的,如果是焊线的,那就不需要用到EEPROM,直接保存到一个全局变量就可以了,如果涉及充电,这个变量就得有三个工作模式:1点灯,2充电,3关机
STC进入掉电模式,唤醒后全局变量的值是不会变的
2,如果电池是可以拿出来的那种,那就是每次按下按键,点灯模式切换后就把点灯模式保存到EEPROM,下次开机时,先读取EEPROM的模式,再进行点灯
但有一点要记得,STC的是"EEPROM"是FLASH,不是像24C01那种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清楚你的要求是什么,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手电是对关机断电时长有要求的
按照正常的实际情况操 ...

手电开关有两种.
你说的那种是电子开关的.可以长期不断电.不设计eeprom也可以保存档位
我说的这个是机械开关,就是开关装在尾部,依靠断电通电来开关手电的
市面销售的开关逻辑是, 123档,现在我调到2档,关机,下次开机也是2档. 如果想换挡,就开机关机(时间低于500ms就换挡到3档) 如果超过500ms就还是2档

现在我能实现的就是,开机 2档,超过3秒就eeprom保存当前2档,,如果开机3秒内在关机开机.那就进行换挡.
虽然都能达到目的, 但是我这个有点麻烦,如果开机超过3秒后,需要换挡,必须重新关机开机,再关机开机换挡.

如果您感兴趣,发视频给您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电开关有两种.
你说的那种是电子开关的.可以长期不断电.不设计eeprom也可以保存档位
我说的这个是机 ...

断电了,单片机就没有用了,就没有"断电时间"这个概念了
如果要有记忆功能,就只能是重新关机开机,再关机开机换挡
没有别的选择了,除非换开关种类

网友F:
感觉你这个想复杂了吧,跟普通手电操作一样,只不过增加一个标志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电开关有两种.
你说的那种是电子开关的.可以长期不断电.不设计eeprom也可以保存档位
我说的这个是机 ...

试了我的代码了吗?

网友G:
楼主可以在MCU供电脚串一个二极管,MCU供电加个几微法的大电容,加二极管的目的就是防止开关断开后电容给后级供电,只要满足电容只给MCU供电,即使外部电源断了,几微法的电容也可以维持几秒钟时间,这时候你就可以做些判断保存数据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我的代码了吗?

试了,试出来就是普通的eeprom读写switch里面的循环.
没有加电容实现不了那个半按..

网友H:
咋看都象是一个按键实现开机、关机、调亮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这个想复杂了吧,跟普通手电操作一样,只不过增加一个标志而已

我能想通,但是代码搞不定.
标志位就是断电那个状态怎么读取出来.
之前有人发了一个帖子,,当时我还不懂啥意思,都已经断电了.为啥还要在断电的时候开启睡眠模式.
现在懂了.是让电容继续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H:
倒不如关机后短按开机、开机后短按切换亮度、长按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在MCU供电脚串一个二极管,MCU供电加个几微法的大电容,加二极管的目的就是防止开关断开后电容给后 ...

如果设置睡眠模式,是不是10uf可以坚持很久很久?
甚至都不用eeprom都行了?
就是这个断电判断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试出来就是普通的eeprom读写switch里面的循环.
没有加电容实现不了那个半按..

为啥不加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睡眠模式,是不是10uf可以坚持很久很久?
甚至都不用eeprom都行了?
就是这个断电判断不会弄

MCU第4脚用于判断开关状态。

网友G:
图中MCU第4脚用于判断开关状态,开关断开4脚是低电平,开关接通4脚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加电容?

这个是我的代码, 现在可以变相换挡和保存的 ..电路图是这个,电容直接替换那个0.1uf吗?

  1. #include "stc8h.h"
  2. #include "intrins.h"
  3. #include "eeprom.h"
  4.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define EEPROMId           0x0E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PWMData[] = {1,5,33,};//添加数组,设置需要的档位
u16 delayTime = 3000;//这里修改需要的工作时间,单位(ms)

u8 dat;
u16 EEPROMId = 0020;
u16 time;

bit key_flag;

void delayms(u16 ms);
void sys_init();
void PWM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a;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u8 LEDControl()
{
        u8 i;
        u8 length = (sizeof(PWMData)/sizeof(PWMData[0]));
                delayms(20);
//        u16 EEPROMId = 0XE00;                                //将指针指向第8扇区的第一个字节
//        SetMode(CMD_READ);                                //设置为读取数据

        while(1)
        {
                dat = IapRead(EEPROMId + 1);                        //读取下一字节数据255
//                printf("dat=%bu\r\n",dat);
//                printf("id=%u\r\n",EEPROMId);
                if(dat == 0XFF)                                        //下一字节字节未写入数据255
                {
                        dat = IapRead(EEPROMId);                //读取当前字节数据
//                        SetMode(CMD_PROGRAM);                        //写入数据

                        for(i = 0; i < length-1; i++)
                        {        if(dat == i)
                                {        IapProgram(EEPROMId+1,i+1);
                                        return dat;
                                }
                        }
//                        dat=0;
                        IapProgram(EEPROMId+1,0);

                        return dat;                                        //返回当前字节数据
                }
        else                                                        //下一字节不为空,指针加一,继续判断下一个字节
                {        EEPROMId++;
                }

                if(EEPROMId >= 0XFFD)                                //如果当前字节到达EEPROM末尾,擦除扇区所有数据
                {
//                        SetMode(CMD_ERASE);                        //扇区擦除
                        IapErase(0x00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2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4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6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8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A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C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E00);                                //擦除扇区
                        return 1;
                }
        }
}

void main()
{

        sys_init();

      UartInit();

    LEDControl();
                     PWM_init();

                PWMA_CCR1 = PWMData[dat] ;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
        P_SW2=0x8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Timer0_Init();

        IT0=1;EX0=1;
        INTCLKO|=0x40;   //EX4=1; 允许INT4外部中断
//        IP2H=0x00;
        IP2=0x10;

        EA=1;                        //打开总中断

}

//// 初始化PWM功能
void PWM_init(void) {
    PWMA_CCER1 = 0x00;                          // 写CCMRx前必须先清零CCERx关闭通道
    PWMA_CCMR1 = 0x60;                          // 设置CC1为PWMA输出模式
    PWMA_PS        = 0x00;                      //
    PWMA_CCER1 = 0x0c;                          // 使能CC4通道双极
    PWMA_CCR1 = 0;                              // 初始化CCR4计数值为0
    PWMA_ARR = 256;                           // 设置周期时间为12000个计数周期
    PWMA_ENO = 0x02;                            // 使能PWM4P+N端口输出
    PWMA_PSCR = 0;                              // PWM时钟预分频寄存器设置为0
    PWMA_BKR = 0x80;                            //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 开始计时

}

u8 TimeNum = 1;//这里是定时器中断时间,单位(ms)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u8 Num = delayTime/TimeNum;//中断执行多少次到达工作时间
        if(time < Num)
        {        time++;
        }else if(time == Num)        //到达要求的时间
        {
                IapProgram(EEPROMId+2,dat);
                time++;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T4_Isr(void) interrupt 16
{
IAP_CONTR=0x60;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printf("dat=%bu\n",dat);
                printf("id=%u\n",EEPROMId);
}

void delayms(u16 ms)
        {u16 i;
        do{
                i = MAIN_Fosc /10000;
                while(--i);
        }                while(--ms);
}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U第4脚用于判断开关状态。

主要是代码方面弄不好.
  1. #include "stc8h.h"
  2. #include "intrins.h"
  3. #include "eeprom.h"
  4.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define EEPROMId           0x0E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PWMData[] = {1,5,33,};//添加数组,设置需要的档位
u16 delayTime = 3000;//这里修改需要的工作时间,单位(ms)

u8 dat;
u16 EEPROMId = 0020;
u16 time;

bit key_flag;

void delayms(u16 ms);
void sys_init();
void PWM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a;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u8 LEDControl()
{
        u8 i;
        u8 length = (sizeof(PWMData)/sizeof(PWMData[0]));
                delayms(20);
//        u16 EEPROMId = 0XE00;                                //将指针指向第8扇区的第一个字节
//        SetMode(CMD_READ);                                //设置为读取数据

        while(1)
        {
                dat = IapRead(EEPROMId + 1);                        //读取下一字节数据255
//                printf("dat=%bu\r\n",dat);
//                printf("id=%u\r\n",EEPROMId);
                if(dat == 0XFF)                                        //下一字节字节未写入数据255
                {
                        dat = IapRead(EEPROMId);                //读取当前字节数据
//                        SetMode(CMD_PROGRAM);                        //写入数据

                        for(i = 0; i < length-1; i++)
                        {        if(dat == i)
                                {        IapProgram(EEPROMId+1,i+1);
                                        return dat;
                                }
                        }
//                        dat=0;
                        IapProgram(EEPROMId+1,0);

                        return dat;                                        //返回当前字节数据
                }
        else                                                        //下一字节不为空,指针加一,继续判断下一个字节
                {        EEPROMId++;
                }

                if(EEPROMId >= 0XFFD)                                //如果当前字节到达EEPROM末尾,擦除扇区所有数据
                {
//                        SetMode(CMD_ERASE);                        //扇区擦除
                        IapErase(0x00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2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4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6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8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A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C00);                                //擦除扇区
                        IapErase(0x0E00);                                //擦除扇区
                        return 1;
                }
        }
}

void main()
{

        sys_init();

      UartInit();

    LEDControl();
                     PWM_init();

                PWMA_CCR1 = PWMData[dat] ;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
        P_SW2=0x8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Timer0_Init();

        IT0=1;EX0=1;
        INTCLKO|=0x40;   //EX4=1; 允许INT4外部中断
//        IP2H=0x00;
        IP2=0x10;

        EA=1;                        //打开总中断

}

//// 初始化PWM功能
void PWM_init(void) {
    PWMA_CCER1 = 0x00;                          // 写CCMRx前必须先清零CCERx关闭通道
    PWMA_CCMR1 = 0x60;                          // 设置CC1为PWMA输出模式
    PWMA_PS        = 0x00;                      //
    PWMA_CCER1 = 0x0c;                          // 使能CC4通道双极
    PWMA_CCR1 = 0;                              // 初始化CCR4计数值为0
    PWMA_ARR = 256;                           // 设置周期时间为12000个计数周期
    PWMA_ENO = 0x02;                            // 使能PWM4P+N端口输出
    PWMA_PSCR = 0;                              // PWM时钟预分频寄存器设置为0
    PWMA_BKR = 0x80;                            //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 开始计时

}

u8 TimeNum = 1;//这里是定时器中断时间,单位(ms)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u8 Num = delayTime/TimeNum;//中断执行多少次到达工作时间
        if(time < Num)
        {        time++;
        }else if(time == Num)        //到达要求的时间
        {
                IapProgram(EEPROMId+2,dat);
                time++;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T4_Isr(void) interrupt 16
{
IAP_CONTR=0x60;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printf("dat=%bu\n",dat);
                printf("id=%u\n",EEPROMId);
}

void delayms(u16 ms)
        {u16 i;
        do{
                i = MAIN_Fosc /10000;
                while(--i);
        }                while(--ms);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代码方面弄不好.

你可能没搞清楚程序运行的逻辑,按照这个电路来操作的话:
1.上电后MCU复位进入工作状态
2.当按下电源开关后MCU开始记录4脚电平保持的时间
3.假如维持的低电平为500MS又变高了,就切换模式或者亮度之类的功能并且写入内存
4.假如维持的电平超过500MS说明是手电要关机,就不再做任何处理
5.如果要做双击的话,同样在按键处理这一块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代码, 现在可以变相换挡和保存的 ..电路图是这个,电容直接替换那个0.1uf吗?

我的代码是检测P32脚电容的电平来判断掉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代码是检测P32脚电容的电平来判断掉电时间的

按您的代码现在一直是亮度5,可以点亮
但是不能换挡. 能帮看看吗?  是我没有上真机实验吗? 我用的开发板弄的
  1. #include "stc8h.h"
  2. #include "intrins.h"
  3. #include "eeprom.h"
  4.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define EEPROMId           0x0E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PWMData[] = {1,5,33,};//添加数组,设置需要的档位
//u16 delayTime = 1000;//这里修改需要的工作时间,单位(ms)

u8 dat;
//u16 EEPROMId = 0020;
u16 EEPromAddr;
u16 time;
u8 mode = 0;
sbit CAP = P3^2;
// bit key_flag;

void delayms(u16 ms);
void sys_init();
void PWM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a;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u8 LEDControl()
//{
//        u8 i;
//        u8 length = (sizeof(PWMData)/sizeof(PWMData[0]));
//                delayms(20);
////        u16 EEPROMId = 0XE00;                                //将指针指向第8扇区的第一个字节
////        SetMode(CMD_READ);                                //设置为读取数据
//
//        while(1)
//        {
//                dat = IapRead(EEPROMId + 1);                        //读取下一字节数据255
////                printf("dat=%bu\r\n",dat);
////                printf("id=%u\r\n",EEPROMId);
//                if(dat == 0XFF)                                        //下一字节字节未写入数据255
//                {
//                        dat = IapRead(EEPROMId);                //读取当前字节数据
////                        SetMode(CMD_PROGRAM);                        //写入数据
//
//                        for(i = 0; i < length-1; i++)
//                        {        if(dat == i)
//                                {
//                                        IapProgram(EEPROMId+1,i+1);
////                                        IapRead(EEPROMId );
//                                        return dat;
//                                }
//                        }
////                        dat=0;
//                        IapProgram(EEPROMId+1,0);
//
//                        return dat;                                        //返回当前字节数据
//                }
//        else                                                        //下一字节不为空,指针加一,继续判断下一个字节
//                {        EEPROMId++;
//                }

//                if(EEPROMId >= 0XFFD)                                //如果当前字节到达EEPROM末尾,擦除扇区所有数据
//                {
////                        SetMode(CMD_ERASE);                        //扇区擦除
//                        IapErase(0x00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2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4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6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8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A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C00);                                //擦除扇区
//                        IapErase(0x0E00);                                //擦除扇区
//                        return 1;
//                }
//        }
//}

void main()
{

        sys_init();

      UartInit();

//     LEDControl();
                     PWM_init();

//                PWMA_CCR1 = PWMData[dat] ;

          mode = IapRead(EEPromAddr);
        if(CAP)
        {
                mode++;
                if(mode>=4)mode=0;
                IapProgram(EEPromAddr,mode);
        }
        P3M0 = 0x04; P3M1 = 0x00; //P32推挽输出对电容充电

        switch (mode)
        {
                case 0: PWMA_CCR1 = 2 ;
                        break;
                case 1: PWMA_CCR1 = 5 ;
                        break;
                case 2: PWMA_CCR1 = 12 ;
                        break;
                case 3: PWMA_CCR1 = 32 ;
                        break;
                default: PWMA_CCR1 = 112 ;
                        break;
          }

          while(1)
        {
//           PWMA_CCR1 = mode ;

        }
}

void sys_init(void)
{
        P_SW2=0x8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Timer0_Init();

        IT0=1;EX0=1;
        INTCLKO|=0x40;   //EX4=1; 允许INT4外部中断
//        IP2H=0x00;
        IP2=0x10;

        EA=1;                        //打开总中断

}

//// 初始化PWM功能
void PWM_init(void) {
    PWMA_CCER1 = 0x00;                          // 写CCMRx前必须先清零CCERx关闭通道
    PWMA_CCMR1 = 0x60;                          // 设置CC1为PWMA输出模式
    PWMA_PS        = 0x00;                      //
    PWMA_CCER1 = 0x0c;                          // 使能CC4通道双极
    PWMA_CCR1 = 0;                              // 初始化CCR4计数值为0
    PWMA_ARR = 256;                           // 设置周期时间为12000个计数周期
    PWMA_ENO = 0x02;                            // 使能PWM4P+N端口输出
    PWMA_PSCR = 0;                              // PWM时钟预分频寄存器设置为0
    PWMA_BKR = 0x80;                            //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 开始计时

}

//u8 TimeNum = 1;//这里是定时器中断时间,单位(ms)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u8 Num = delayTime/TimeNum;//中断执行多少次到达工作时间
//        if(time < Num)
//        {        time++;
//        }else if(time == Num)        //到达要求的时间
//        {
//                IapProgram(EEPROMId+2,dat);
////                IapRead(EEPROMId);
//                time++;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T4_Isr(void) interrupt 16
{
IAP_CONTR=0x60;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                  printf("dat=%bu\n",mode);
//                printf("id=%u\n",EEPromAddr);
//}

void delayms(u16 ms)
        {u16 i;
        do{
                i = MAIN_Fosc /10000;
                while(--i);
        }                while(--ms);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没搞清楚程序运行的逻辑,按照这个电路来操作的话:
1.上电后MCU复位进入工作状态
2.当按下电源 ...

就是代码不会弄呢
可以给个代码吗?
实现半按换挡
我这个麻烦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代码不会弄呢
可以给个代码吗?
实现半按换挡

我没写过这种代码,但是有了具体思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按键判断的代码本站也有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您的代码现在一直是亮度5,可以点亮
但是不能换挡. 能帮看看吗?  是我没有上真机实验吗? 我用的开发板 ...

我那个只是示范,你还要加上之前的EEPRom循环读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只是示范,你还要加上之前的EEPRom循环读写的代码

哥,我好像有一点点懂了.
我一直纠结程序上的问题.
刚刚我试了一个很垃圾的手电.好像不是代码上的问题.
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我那个垃圾手电,我把电容用铅笔涂黑了(就是短路了)
现在不能换挡,一直是那个档位.
好像换挡取决于那个电容.. 电容的大小决定关机再开机多久时间换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代码是检测P32脚电容的电平来判断掉电时间的

您这个是不是电路上还有要求啊?
P32 我原本接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只是示范,你还要加上之前的EEPRom循环读写的代码

您的代码我之前不能换挡是因为没有加 eeprom擦除
现在在写前面加一句                  IapErase(EEPROMId);
就好了
但是就一直换挡,关开一次就换一次档.不能保存当前档位
还有哪里需要纠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只是示范,你还要加上之前的EEPRom循环读写的代码

弄好了.我在P32加了个电容到负极.
现在可以实现我说的那个功能了
超强

楼主(2024-11-15):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只是示范,你还要加上之前的EEPRom循环读写的代码

您好,代码已经实现了.
想问下您, P32引脚那个电容需要怎么处理吗?
P32 - 22uf电容- gnd
中间是否需要并联电阻? 减速掉电?
或者二极管之类的处理

网友I:
这种断电换档的手电筒烂大街了,给你个思路,单片机的RAM数据可以在极低的电压下保持数据不变。断电后单片机不工作了,但是RAM数据还是能保存一会的。起不到精准控制,但是实现简单的手电筒换挡功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