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测温电路省电功耗问题

楼主(2024-08-11):
在电池供电系统中NTC测温,需要考虑功耗问题,电路如图,为达到省电目的,NTC电阻的一端接IO口,测温时IO口推挽输出低电平,完成后输出高电平,是否可行?stc8h手册上写了IO口灌电流20mA端口电压0.45V,是否可以认为此电路IO低电平时等效为串了一个22.5欧姆(0.45V/20mA) 的电阻到地

网友A:
STC8H话建议直接控制高电位端在需要测试的时候输出高电平NTc和ADC参考供电就可以不需要补偿了

网友A:
比如系统供电是5V推挽输出4.6V,因为NTC和ADC都是4.6V就可以不用补偿。控制低电位因为NTC的阻值是非线性变化的所以实际电流会变需要非线性补偿,很难搞精准。

网友B:
建议IO驱动10K电阻那一端,NTC接地,我常用。

网友C:
1,这个电路是可行的,而且,现实中大多的电池供电都是用这种电路的,电路没有问题
2,RT-端口设置成强推挽模式就可以了,对于10K的NTC,跟直接接地是一样的,或者是说误差可以不计的,对于强推挽输出模式,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单片机内部MOS管DS极导通接地了,并不是什么0.45V,这个0.45是因为DS之间的电阻产生的,并不是压降
这个电路,我在实际中测量过了,可以说是没有区别的,也不需要补偿什么的,前提是软件是用查表的方式
3,所谓22.5欧姆也不需要去管它,你想一下,如果R5你用1%精度的电阻,那么,光R5上面的误差就100欧了呀
4,ADC的电源和参考电压如果是用相同的5V,那么电压不稳定有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对温度检测影响不大
5V电压就是参考的话,ADC端口测量的是一个分压电阻的比例,而不是电阻的阻值,NTC和R5的比例是不受VCC影响的
这一点,我在用锂电池供电时,就是直接读取ADC的数字量来测量温度,跟加了LDO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对于你这个电路,你可以认为它是0欧姆

网友E:
电路是可行的

网友F:
误差要求不高时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