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导致电机跑飞问题

楼主(2024-08-1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主要内容是,通过Arduino Mega2560控制3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而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带目标物进行移动。代码中使用了定时器中断,1KHZ的频率访问定时器,再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控制步进电机进行移动。在几乎快调试完成后,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在有时候突然发送指令时,步进电机会不受控制的跑飞,除非再次发送指令,不然步进电机会一直按照某种异常的速度不停移动。

步进电机是通过驱动器进行控制的,所以只需要DIR和PUL两个脚控制即可,PUL脉冲波形的频率在正常情况下,我只给到了400HZ,50%占空比。在异常情况下,频率会突然飚的很高,达到了几KHZ,但是程序中没有代码让他按照此种频率运行。

而且该问题出现的时机是偶然的,都在串口发送完指令,Arduino接受解析完指令,再控制步进电机是出现,概率很高。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类似情况,给小弟指条明路,由于是第一次使用Arduino 开发项目,代码还是参考网上的。

定时器中断部分代码
串口接收数据 部分代码

网友A:
UART_RX_DATA_SIZE没加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RX_DATA_SIZE没加限制吗?

没有加限制,但是会在函数最后结束的时候 把它清零

网友B:
应该是冲突造成的,看发出来的又没啥问题,需要相对完整的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冲突造成的,看发出来的又没啥问题,需要相对完整的程序和电路图。
void System_IO_Init()
{
  pinMode(DIR_pin,    OUTPUT);
  pinMode(DIR2_pin,    OUTPUT);
  pinMode(DIR3_pin,    OUTPUT);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pinMode(PUL3_pin,    OUTPUT);
  pinMode(ENA_pin,    OUTPUT);
  pinMode(ENA2_pin,    OUTPUT);
  pinMode(ENA3_pin,    OUTPUT);

  pinMode(STOPPER_x_pin,    INPUT_PULLUP);
  pinMode(STOPPER_x_2_pin,    INPUT_PULLUP);
  pinMode(STOPPER_y_pin,    INPUT_PULLUP);
  pinMode(STOPPER_y_2_pin,    INPUT_PULLUP);
  pinMode(STOPPER_z_pin,    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 DIR_pin, HIGH);   //HIGH 左  x轴
  digitalWrite( ENA_pin, LOW);

  digitalWrite( DIR2_pin, HIGH);   //HIGH 左
  digitalWrite( ENA2_pin, LOW);

  digitalWrite( DIR3_pin, HIGH);   //HIGH 左
  digitalWrite( ENA3_pin, LOW);
}

void Timer_Init()
{
  cli();////关闭全局中断

//Timer 1
//设置定时器1为1kHz
  TCCR1A = 0;//将整个TCCR1A寄存器设置为0
  TCCR1B = 0;//将整个TCCR1B寄存器设置为0
  TCNT1  = 0;//将计数器值初始化为0
  //设置计数器为10kHZ,即1ms
  OCR1A = 19;// = (16*10^6)/(1000*8) - 1 (must be <65536)
  TCCR1B |= (1 << WGM12);//打开CTC模式
  TCCR1B |= (1 << CS11);//设置CS11位为1(8倍预分频)
  TIMSK1 |= (1 << OCIE1A);

  //Timer 3
//设置定时器3为1kHz
  TCCR3A = 0;//将整个TCCR1A寄存器设置为0
  TCCR3B = 0;//将整个TCCR1B寄存器设置为0
  TCNT3  = 0;//将计数器值初始化为0
  //设置计数器为10kHZ,即1ms
  OCR3A = 19;// = (16*10^6)/(1000*8) - 1 (must be <65536)
  TCCR3B |= (1 << WGM32);//打开CTC模式
  TCCR3B |= (1 << CS31);//设置CS11位为1(8倍预分频)
  TIMSK3 |= (1 << OCIE3A);

   sei();//打开全局中断
}

void return_weizhi()
{
  int test=1;
  digitalWrite( DIR_pin, LOW);   //HIGH 左  LOW 右
  digitalWrite( DIR2_pin, LOW);
  while(test)
  {
    while(((PINH & (B00100000)) == 32)||((PING & (B00100000)) == 32))
    {
      if((PINH & (B00100000)) == 32)
        y_flag=1;
      else
       y_flag=0;
      if((PING & (B00100000)) == 32)
        x_flag=1;
      else
        x_flag=0;
//       Serial.println("555");
      if(((PINH & (B00100000)) == 0)&&((PING & (B00100000)) == 0))
      {
        delay(100);
//       Serial.println("444");
        if(((PINH & (B00100000)) == 0)&&((PING & (B00100000)) == 0))
        {
          delay(100);
          if(((PINH & (B00100000)) == 0)&&((PING & (B00100000)) == 0))
          {
            x_flag=0;
            y_flag=0;
            x_pos=0;
            y_pos=0;
            Serial.println("{X000000-Y000000}");
            test=0;
            break;
          }
        }
      }
    }
    test=0;
  }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ystem_IO_Init();
  Timer_Init();
  Serial.begin(115200);
  return_weizhi();     //系统返回原点
}

void SET_MOTOR_rotation(long num,long speed_motor)   //设置固定转多少圈,用于测试
{
  for(i=0;i<num;i++)
  {
    digitalWrite( PUL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speed_motor);
    digitalWrite( PUL_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speed_motor);
  }
}

ISR(TIMER1_COMPA_vect)   //定时器1,用于触发x,y轴电机转动
{
//产生频率为1Hz / 2 = 0.5Hz的脉冲波(全波切换为两个周期,然后切换为低)
  if(x_motor_en==1&&x_position<=11800)
  {
    if(time_pul1<x_position)
    {
      if(toggle1<15)
        digitalWrite(PUL_pin,HIGH);
      if(toggle1>=15)
        digitalWrite(PUL_pin,LOW);

      toggle1 += 1;
      if((motor1_time_set>motor1_time)&&time_pul1%16==1)  //加速
        motor1_time_set-=1;

      if(toggle1 > 15*2)
      {
        toggle1 = 0;
        if(x_fangxiang)
          x_pos++;
        else
          x_pos--;
        time_pul1++;
      }
    }
    else
    {
      pinMode(PUL_pin,    INPUT_PULLUP);

      time_pul1=0;
      x_motor_en=0;
       sdsf++;
       reback_weizhi_flag=1;
      }
  }

  if(x_flag==1&&(digitalRead(STOPPER_y_pin) == 1))
  {

      if(toggle1<30)
        digitalWrite(PUL_pin,HIGH);
      if(toggle1>=30)
        digitalWrite(PUL_pin,LOW);
      toggle1 += 1;
      if(toggle1 > 30*2)
      {
        toggle1 = 0;
      }
  }

  if(y_motor_en==1&&y_position<=11000)
  {
    if(time_pul2<y_position)  //5.4cm 54mm
    {
      if(toggle2<15)
        digitalWrite(PUL2_pin,HIGH);
      if(toggle2>=15)
        digitalWrite(PUL2_pin,LOW);
      toggle2 += 1;

      if((motor2_time_set>motor2_time)&&time_pul2%16==1)   //加速
        motor2_time_set-=1;

      if(toggle2 > 15*2)
      {
        toggle2 = 0;
        if(y_fangxiang)
          y_pos++;
        else
          y_pos--;
        time_pul2++;
      }
    }
    else
    {
      pinMode(PUL2_pin,    INPUT_PULLUP);

      time_pul2=0;
      y_motor_en=0;
      sdsf++;
      reback_weizhi_flag=1;
    }
  }

  if(y_flag==1&&(digitalRead(STOPPER_x_pin) == 1))
  {
      if(toggle2<30)
        digitalWrite(PUL2_pin,HIGH);
      if(toggle2>=30)
        digitalWrite(PUL2_pin,LOW);
      toggle2 += 1;
      if(toggle2 > 30*2)
      {
        toggle2 = 0;
      }
  }
}

ISR(TIMER3_COMPA_vect)   //定时器3,用于触发z轴电机转动
{
// timer3中断1Hz切换引脚9
//产生频率为1Hz / 2 = 0.5Hz的脉冲波(全波切换为两个周期,然后切换为低)

  if(z_motor_en==1&&z_position<=5000)
  {
    if(time_pul3<z_position)  //5.4cm 54mm
    {
//      if(toggle3<15)
//        digitalWrite(PUL3_pin,HIGH);
//      if(toggle3>=15)
//        digitalWrite(PUL3_pin,LOW);
//      toggle3 += 1;
//
//      if((motor2_time_set>motor2_time)&&time_pul3%16==1)   //加速
//        motor2_time_set-=1;
//
//      if(toggle3 > 15*2)
//      {
//        toggle3 = 0;
//        if(z_fangxiang)
//          z_pos++;
//        else
//          z_pos--;
//        time_pul3++;
//      }
    }
    else
    {
//      time_pul3=0;
//      z_motor_en=0;
//      sdsf++;
//      reback_weizhi_flag=1;
    }
  }
}

void goto_setposition(long x_now,long y_now)
{
  /*
  int x_position_pass=0;      //上一次的x轴位置坐标
int y_position_pass=0;      //上一次的y轴位置坐标
int x_position_now=0;       //当前的x轴位置坐标
int y_position_now=0;       //当前的y轴位置坐标
int x_position=10;           //x轴位置坐标
int y_position=10;           //z轴位置坐标
  */

  if(x_now!=0)
  {
    x_position_now=x_now;
    if(x_position_pass-x_position_now>0)
    {
      digitalWrite(DIR_pin,LOW);   //设置方向
      x_fangxiang=0;
      x_position=x_position_pass-x_position_now;  //计算步距
      return_x_position=x_position;
      x_position_pass=x_position_now;
      x_motor_en=1;
    }
    else
    {
      digitalWrite(DIR_pin,HIGH);   //设置方向
      x_fangxiang=1;
      x_position=x_position_now-x_position_pass;  //计算步距
      x_position_pass=x_position_now;
      x_motor_en=1;
    }
  }

  if(y_now!=0)
  {
    y_position_now=y_now;
    if(y_position_pass-y_position_now>0)
    {
      digitalWrite(DIR2_pin,LOW);   //设置方向
      y_fangxiang=0;
      y_position=y_position_pass-y_position_now;  //计算步距
      y_position_pass=y_position_now;
      y_motor_en=1;
    }
    else
    {
      digitalWrite(DIR2_pin,HIGH);   //设置方向
      y_fangxiang=1;
      y_position=y_position_now-y_position_pass;  //计算步距
      y_position_pass=y_position_now;
      y_motor_en=1;
    }
  }
}

void sys_auto_move()
{
  if(sdsf==2)
  {

    if(!switch_flag)
    Location_label++;
    else
    Location_label--;

    if(Location_label>12)
    {
      Location_label=12;
      switch_flag=!switch_flag;
    }
    if(Location_label<1)
    {
      Location_label=1;

//////////////////////////////////////////
      auto_manual_flag=0;
      delay(1000);
      delay(1000);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return_weizhi();
      x_position_now=0;
      y_position_now=0;
      x_position_pass=0;
      y_position_pass=0;
      x_pos=0;
      y_pos=0;
      Serial.print("{D0}\r\n");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auto_manual_flag=1;
      auto_move_flag=1;
      sdsf=0;
///////////////////////////////////////////////

      switch_flag=!switch_flag;
      cishu_cishu++;
    }
    sdsf=0;
    auto_move_flag=1;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

  if(auto_move_flag==1)
  {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switch(Location_label)
    {
      case 1:  actual_weizhi=1;goto_setposition(1500,hang1);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2:  actual_weizhi=2;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3:  actual_weizhi=3;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4:  actual_weizhi=4;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8:  actual_weizhi=5;goto_setposition(1500,hang2);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7:  actual_weizhi=6;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6:  actual_weizhi=7;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5:  actual_weizhi=8;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9:  actual_weizhi=13;goto_setposition(1500,hang3);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10:  actual_weizhi=14;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11:  actual_weizhi=15;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12:  actual_weizhi=16;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
  }
}

void data_pro()    //串口数据接受与处理
{
  if(Serial.available()>0)
  {
    receive_buf[UART_RX_DATA_SIZE]=Serial.read();
    if(receive_buf[UART_RX_DATA_SIZE]=='}')
    {
      UAER_RX_FLAG=1;
      i_uart=0;
    }
    UART_RX_DATA_SIZE++;

  }
  else if(UAER_RX_FLAG)
  {
    UAER_RX_FLAG=0;
    #if UART_DEBUG
    Serial.println(receive_buf);
    #endif
    while(i_uart<UART_RX_DATA_SIZE)
    {
      if(receive_buf[i_uart]=='{')  //{A0}
      {
        if(receive_buf[i_uart+1]=='A'&&receive_buf[i_uart+3]=='}')   //收到上位机发送的HALLO指令
        {
            Serial.print("{B0}\r\n");
            i_uart+=3;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1]=='C'&&receive_buf[i_uart+3]=='}')  //全部軸歸回原點
        {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return_weizhi();
          x_position_now=0;
          y_position_now=0;
          x_position_pass=0;
          y_position_pass=0;
          x_pos=0;
          y_pos=0;
          Serial.print("{D0}\r\n");
          i_uart+=3;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1]=='E'&&receive_buf[i_uart+13]=='}')  //{EX000400-010}
        {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if(receive_buf[i_uart+2]=='X')
          {
            x_position_uart=(receive_buf[i_uart+3]-'0')*100000+(receive_buf[i_uart+4]-'0')*10000+(receive_buf[i_uart+5]-'0')*1000+(receive_buf[i_uart+6]-'0')*100+(receive_buf[i_uart+7]-'0')*10+(receive_buf[i_uart+8]-'0');
            #if UART_DEBUG
              Serial.println(x_position_uart);
            #endif
            goto_setposition(x_position_uart,0);
            Serial.print("{F0}\r\n");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2]=='Y')
          {
            y_position_uart=(receive_buf[i_uart+3]-'0')*100000+(receive_buf[i_uart+4]-'0')*10000+(receive_buf[i_uart+5]-'0')*1000+(receive_buf[i_uart+6]-'0')*100+(receive_buf[i_uart+7]-'0')*10+(receive_buf[i_uart+8]-'0');
            #if UART_DEBUG
              Serial.println(y_position_uart);
            #endif
            goto_setposition(0,y_position_uart);
            Serial.print("{F0}\r\n");
          }
          i_uart+=13;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1]=='L'&&receive_buf[i_uart+4]=='}')  //{L01}
         {
          int num=(receive_buf[i_uart+2]-'0')*10+(receive_buf[i_uart+3]-'0');
            pinMode(PUL_pin,    OUTPUT);
            pinMode(PUL2_pin,    OUTPUT);
            switch(num)
            {
              case 1:  actual_weizhi=1;goto_setposition(1500,hang1);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2:  actual_weizhi=2;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3:  actual_weizhi=3;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4:  actual_weizhi=4;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1);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5:  actual_weizhi=5;goto_setposition(1500,hang2);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6:  actual_weizhi=6;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7:  actual_weizhi=7;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8:  actual_weizhi=8;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2);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9:  actual_weizhi=13;goto_setposition(1500,hang3);auto_move_flag=0; break;
              case 10:  actual_weizhi=14;goto_setposition(1500+1500,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11:  actual_weizhi=15;goto_setposition(1500+1500*2,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case 12:  actual_weizhi=16;goto_setposition(1500+1500*3,hang3); auto_move_flag=0;break;

            }
            i_uart+=4;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1]=='M'&&receive_buf[i_uart+3]=='}')  //{M0}
         {
          if(receive_buf[i_uart+2]=='1')
          {
              auto_manual_flag=1;
              auto_move_flag=1;
              sdsf=0;
              Serial.println("auto_mode");
          }
          else
          {
              auto_manual_flag=0;
          }
          i_uart+=3;
         }
         else if(receive_buf[i_uart+1]=='F'&&receive_buf[i_uart+8]=='}')  //{F0_2500}  设定相机焦距
         {
            //步进值 16位
            //左右旋转标志位 Direction_flag
            direction_flag=receive_buf[i_uart+2]-0x30;
            Serial.println(direction_flag);
            focal_step_value=(receive_buf[i_uart+4]-0x30)*1000+(receive_buf[i_uart+5]-0x30)*100+(receive_buf[i_uart+6]-0x30)*10+(receive_buf[i_uart+7]-0x30);
            focal_step_value=focal_step_value/10;
            Serial.println(focal_step_value);
            z_motor_en=1;

              if(direction_flag==0)
              {
                z_position=focal_step_value;
                digitalWrite(DIR3_pin,HIGH);

              }
              else if(direction_flag==1)
              {
                z_position=focal_step_value;
                digitalWrite(DIR3_pin,LOW);

              }
             i_uart+=8;
         }

      }
      i_uart++;
    }
    for(i=0;i<UART_RX_DATA_SIZE;i++)
      receive_buf[i]=' ';
    UART_RX_DATA_SIZE=0;
  }
}

void loop()
{
  data_pro();

//  if(digitalRead(STOPPER_x_pin)==1)
//    Serial.println("111");
//   else
//    Serial.println("222");

  if(auto_manual_flag)
  {
    sys_auto_move();
  }
  if(reback_weizhi_flag)
  {
     sprintf(weizhi_data,"{X%06ld-Y%06ld-L%02d}",x_pos,y_pos,actual_weizhi);
     Serial.println(weizhi_data);
     reback_weizhi_flag=0;
  }
  delay(100);
}

这是所有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冲突造成的,看发出来的又没啥问题,需要相对完整的程序和电路图。

主要就是串口接收到指令,一些变量置1,然后定时器那边见到变量置1,开始发送脉冲,记录指定脉冲数后,自动置零,等待下次

网友C:
有些驱动厂家会有详细的手册 编程应对应驱动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加限制,但是会在函数最后结束的时候 把它清零

但是你receive_buf的长度有多大?
UART_RX_DATA_SIZE会不会有机会大于receive_buf的长度引致地址溢出?

网友B:
我觉得,如果arduino就按它的玩法,都用库函数解决,不要混用单片机的程序思路,特别是没研究底层结构,嵌入寄存器控制部分,经常有冲突。比如上边的时间中断,就不要使用寄存器控制,否则不如直接用32呢;还有明明有String 类型,定义成数组是留隐患呢。另外别在时间中断函数放那么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