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锂电芯,拆开,剪去部分薄膜再恢复,还能用吗

楼主(2024-08-12):
用一块软包锂电芯,用点宽,放不进外壳里,能不能拆开电芯,剪去部分正负极薄膜,重新卷制,剪去部分电池容量,改变宽度。

网友A:
软包电池封装都是高温热压封装的,你到时怎么重新封装?还有重新卷的话也卷不牢固啊,中间间隙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B:
换电池或者改外壳,别搞大聪明了

网友C:
电池已经因打开而损坏。它变得无用且不安全。

网友D:
每次都如此异想天开,为什么不自己试试?买一个电池很难吗?

网友E:
楼主真是天人异赋,建议楼主多买几份意外险。这个锂电池还想着这么玩。

网友F:
不行的,密封不好,电池很快废了。换个小点的电池吧。

网友G:
空气中水分进入后容易鼓包

网友H:
锂电不同于其他电池,例如:铅酸电池、镊氢,它需要使用电池管理系统(BMS)!其目的是防止过充、过放出现危险。这里锂电自身问题无奈一种被动的解决方案。温馨提示:专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好不要去尝试,毕竟生命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