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配置,可以安装AD24吗

楼主:
最高能安装到AD 哪个版本最稳定流畅

网友A(2024-08-12):
这内存有点小啊

网友B:
最高能安装到AD15

网友C:
我的电脑WIN11  I3 6100.16G DRR4.运行AD9.还有点卡顿,只能说勉强能用。

网友D:
内存升级到8G,能用20吗

网友E:
AD24内存起码要16G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AD24的?你确定一些新功能你用的上吗?
个人觉得,AD9就基本上够用了。
AD从10之后就一直在更新一些有的没的功能,对PCB、SCH的操作反而没有多大改动。
甚至有些人还在用99SE!且新软件都是在拿人去填坑找BUG。。。
如果你只是用到其中的PCB、SCH的功能的话,真没必要去追新。如果不是,当我没说。
好比某60全家桶,真正能用的上的功能就那几个,却搞了个巨无霸的大杂烩系统出来。

网友G: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图,运行AD23卡顿, AD现在的版本对于CPU和内存还是有一些要求,太老的CPU和较低的内存都会卡顿。特别是打开AD,需要40秒时间

网友H:
我还在用99SE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AD24的?你确定一些新功能你用的上吗?
个人觉得,AD9就基本上够用了。
AD从10之后就一直在 ...

非常赞同,现在所有的系统和软件都做得很冗余,做了好多无用得东西进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WIN11  I3 6100.16G DRR4.运行AD9.还有点卡顿,只能说勉强能用。

ad9不管你硬件再强大都会卡的,好处是内存占用低空间占用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内存升级到8G,能用20吗

高版本后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往内存里面放加快速度,这也是吃内存厉害的原因,8g如果不打开浏览器开网页倒是一般够用了。浏览器也是吃内存厉害的主,所以2加起来起码16g才可。设置虚拟内存也可,但消耗磁盘寿命。
建议用ad10的版本,具体大版号13,这是最流畅的版本。去年还在用的3代移动端+核显都能流畅带的动。
而ad8.3或者ad9,在这个配置上,总会有卡顿。

网友K:
可以,就是内存小点 8G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