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桥恒流电压控制电路

楼主(2024-08-12):
半桥恒流电压控制电路
图中这几个问题点,谁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恒流通过R5转为电压进行检测和控制电流,VCTL_I为低电平时R19与R3R15并联分压控制电流,为高电平时R3R19并联与R15分压控制电流,所谓升高指恒流值 恒压控制R21R20分压组成取样检测电压变动电路进行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