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602 CGRAM写入问题

楼主(2024-08-13):
CGRAM自定义字符部分,将字模写入0x40-0x80时,0x48-0x80区段正常写入读取,但是0x40写入后,读取不到写入字符,出现乱码,也就是运行WriteData(0)时出现错误;
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部分代码已经贴到下面了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8][8]={
{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4,0x04,0x04,0x04,0x15,0x0E,0x04},//↓
{0x00,0x04,0x08,0x1F,0x08,0x04,0x00,0x00},//←
{0x00,0x04,0x02,0x1F,0x02,0x04,0x00,0x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void LCD_SetCustomChar(char (*Table)[8])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LCD_WriteCommand(0x40+(8*i));
                for(j=0;j<8;j++){
                        LCD_WriteData(*(*(Table+i)+j));
                }
        }
}
void LCD_ShowCustomCha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
{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LCD_WriteData(Num);
}

网友A:
怀疑void LCD_SetCustomChar(char (*Table)[8])这个函数有问题,或许你根本没写入到CGRAM。。
你定义的Table[8][8]是二维数组,
LCD_WriteData(*(*(Table+i)+j));//读取的是1维数据?
不知有没有错。给你个代码参考测试一下:
uchar code Word1[]={
                     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一
                     0x00,0x0E,0x00,0x00,0x00,0x1F,0x00,0x00,//二
                     0x0E,0x00,0x00,0x0E,0x00,0x00,0x1F,0x00,//三
                     0x1F,0x11,0x15,0x15,0x1F,0x11,0x1F,0x00,//四
                     0x1E,0x08,0x08,0x1E,0x0A,0x0A,0x1F,0x00,//五
                     0x04,0x1F,0x00,0x0A,0x0A,0x0A,0x1B,0x00,//六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日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月
                     0x08,0x1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年

void main()
{
     uchar num;
           uchar j;//
     Lcd_1602_init();

                        Lcd_1602_write(0,0x40);        //操作CGRAM
            for (j=0;j<64;j++)
      Lcd_1602_write(1,Word1[j]);    //连续写入64字节,8个字符, 5*7点阵按8*8计算

   while(1)
                {

            Lcd_1602_write(0,0x83);         //指定显示地址,从第一行第3个字符开始
      for(num=3;num<16;num++)
    {
       Lcd_1602_write(1,table1[num]);      //连续显示16个字符
       delay(3);
    }
    Lcd_1602_write(0,0xc0);                //第2行第1个字符开始
    for(num=0;num<16;num++)
    {
       Lcd_1602_write(1,table2[num]);//显示另一组16个字符
       delay(3);
    }

                  Lcd_1602_write(0,0x80);        //指定显示位置
                        for (j=0;j<8;j++)
                        {
                  Lcd_1602_write(1,j);        //显示内存1个字符
                  delay(100);
                        }
                        for (j=0;j<8;j++)
                        {
                  Lcd_1602_write(1,j);        //显示内存1个字符
                  delay(100);
                        }

            Lcd_1602_write(0,0xc0);        //指定显示位置
                        for (j=0;j<8;j++)
                        {
                  Lcd_1602_write(1,7-j);        //显示内存1个字符
                  delay(100);
                        }
                        for (j=0;j<8;j++)
                        {
                  Lcd_1602_write(1,7-j);        //显示内存1个字符
                  delay(100);
                        }
                delay(1000);
                        Lcd_1602_write(0,0x01);
                delay(500);
        }
}

网友B:
楼主的程序不完整,缺少 LCD_WriteCommand, LCD_WriteData 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不完整,缺少 LCD_WriteCommand, LCD_WriteData 函数。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P0=Command;
        LCD_EN=1;
        Delay1ms();
        LCD_EN=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1;
        LCD_RW=0;
        P0=Data;
        LCD_EN=1;
        Delay1ms();
        LCD_EN=0;
}

LCD_WriteCommand和LCD_WriteData在这里,就是看着手册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void LCD_SetCustomChar(char (*Table)[8])这个函数有问题,或许你根本没写入到CGRAM。。
你定义的Tab ...

采用一维数组录入,然后读取,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上述char(*Table)[8]数据指针指向数组名,CGRAM里64个字节存储数据,所以LCD_WriteData依次遍历Table[i ][j]的数据感觉是没什么问题的

字模数据肯定有写入到CGRAM的,因为0x48后面的数据都可以正常读取到,重写和读取都可以,只有在指向0x40的时候,就显示空白或者乱码,剩余的7个自定义符号都可以,然后有尝试过将WriteData(Num)NUm范围0-7;改为WriteData(Num)Num范围1-8,第8位就不能显示;所以目前是不太清楚0x40没有写进去数据,还是说WriteData(0)这个地方0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这个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根据单片机系列改头文件 晶振频率:12Mhz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Port P2
sbit RS = P0 ^ 7;
sbit RW = P0 ^ 6;
sbit E = P0 ^ 5;

sbit busy = Port ^ 7;                //忙标志位
sbit LED = P1 ^ 0;                //闪烁:初始化失败 常亮:初始化正常 (低电平点亮)
u8 *text = "  LCD1602 Test      \x00\x01\x02\x03\x04\x05\x06\x07    ";                //显示的字符 (固定32字节)

void lcd1602_delay(){
        u8 data i, j;
        _nop_();
        _nop_();
        i = 3;
        j = 231;
        do
        {
                while (--j);
        } while (--i);
}

bit lcd1602_wait(){                //LCD1602查忙等待 (正常返回1,超时返回0)
        u8 count = 0;

                RS = 0;
                RW = 1;
                lcd1602_delay();
                E = 0;
                lcd1602_delay();
                E = 1;
                do {
                        if(!++count){
                                return 0;
                        }

                } while(busy);

        return 1;
}

bit lcd1602_write(bit rs,u8 dat){        //写1602 (rs 0:指令 1:数据,成功返回1 失败返回0)
        if(!lcd1602_wait()){
                return 0;
        }

        RS = rs;
        RW = 0;
        Port = dat;
        lcd1602_delay();
        E = 0;
        lcd1602_delay();
        E = 1;
        return 1;
}

u8 code lcd1602_code[] = {0x38,0x0C,0x06,0x01};
bit lcd1602_init(){                //LCD1602初始化 成功返回1 失败返回0
        u8 i;
        for(i=0;i<4;i++){
                if(!lcd1602_write(0,lcd1602_code[i])){
                        return 0;
                }
        }
        return 1;
}

/*
LCD1602创建自定义图像 (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ascii:字符ASCII码 范围:0~7 4表示字符:chr(4) \x04
dat:8字节点阵数据数组
*/
bit lcd1602_char(u8 ascii,u8 dat[]){
        u8 i;
        if(ascii > 7){
                return 0;
        }
                if(!lcd1602_write(0,0x40|(ascii<<3))){                        //CGRAM 地址
                        return 0;
                }
        for(i=0;i<8;i++){
                if(!lcd1602_write(1,dat[i])){                        //CGRAM数据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Delay500ms(void)        //@1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3;
        j = 205;
        k = 12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8 code Table[8][8]={
{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4,0x04,0x04,0x04,0x15,0x0E,0x04},//↓
{0x00,0x04,0x08,0x1F,0x08,0x04,0x00,0x00},//←
{0x00,0x04,0x02,0x1F,0x02,0x04,0x00,0x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void main(){                //主函数
        u8 i;

        // CLK_DIV = 0x03;
        if(!lcd1602_init()){                //初始化失败
                while(1){
                LED = !LED;
                Delay500ms();
                }

        }
        LED = 0;
        for(i=0;i<8;i++){
                lcd1602_char(i,Table[i]);
        }
        lcd1602_write(0,0x80);
        for(i=0;i<16;i++){
                lcd1602_write(1,text[i]);
        }

        lcd1602_write(0,0xC0);
        for(i=16;i<32;i++){
                lcd1602_write(1,text[i]);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