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控制LED闪烁

楼主:
想实现的功能是按键第一次按下LED常亮(状态1),第二次按下LED发出SOS信号(状态2)(使用定时器中断控制LED先200ms闪烁三次,再500ms闪烁三次,再200ms闪烁三次,测试过SOS信号是正常的),第三次按下LED常灭(状态3),以此往复。现在出现了三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有时会直接跳过某个状态而进入下一个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以下是我的单片机代码
# include <STC8.h>
#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 ^ 5;
sbit LED = P3 ^ 4;
unsigned int num = 0;
unsigned int LED_flag = 0;
unsigned int SOS_flag = 0;
void Init_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
void Timer0_Init(void)                //20ms@24.000MHz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TL0 = 0xC0;
        TH0 = 0x63;
        EA=1;
        TF0 = 0;
        TR0 = 0;
        ET0 = 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SOS信号
{
        TL0 = 0xC0;
        TH0 = 0x63;
        num++;
  SOS_flag = 1;
}
void display_sos(unsigned char state)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1 = 0;
        if(state==0)
        {
                 cnt1 = 0;
                 st = 0;
                 num =0;
                  TL0 = 0xC0;
                 TH0 = 0x63;
                 TR0 = 1;//计时开始
        }

        if(SOS_flag==1)
        {
                SOS_flag = 0;
                if( st == 0)//三短
                {
                        if(num == 10)//200ms
                         {

                                 num =0;
                                 cnt1++;
                                 if(cnt1==1)
                                 {
                                         LED = 0;
                                 }
                                 else if(cnt1<=7)
                                 {
                                         LED = ~LED;
                                 }
                                 else if(cnt1>7)
                                 {
                                         st = 1;//三短结束,进入下一个状态————三长
                                 }
                         }
                }
                if( st == 1)//三长
                {
                         if(num == 25 )//500ms
                         {
                                 num =0;
                                 cnt1++;
                                 if(cnt1<=13)
                                 {
                                         LED = ~LED;
                                 }
                                 else
                                 {
                                         st = 2;//三长结束,进入下一个状态————三短
                                 }
                         }
                }
                if( st == 2)//三短
                {
                         if(num == 10)//200ms
                         {
                                 num =0;
                                 cnt1++;
                                 if(cnt1<=21)
                                 {
                                         LED = ~LED;
                                 }
                                 else
                                 {
                                         st = 3;//三短结束,进入间隔等待
                                 }
                         }
                }
                if( st == 3)//每次sos信号间隔一秒
                {
                         if(num == 50)//1s
                         {
                                 cnt1++;
                                 num =0;
                                 if(cnt1>21)
                                 {
                                         LED =0;
                                         st = 0;
                                         cnt1=0;
                                 }

                         }
                }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 = 0;
    if (LED_flag == 0)
    {
        LED = 0;
        state = 0;
    }
    else if (LED_flag == 1)//常亮状态
    {
        LED = 1;
                          state = 0;
    }
    else if (LED_flag == 2)//SOS状态
    {
        display_sos(state);
        state = 1;
    }
    else if (LED_flag == 3)//常灭状态
    {
        LED = 0;
                          state = 0;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_key_state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if (KEY != last_key_state)
    {
        if (++cnt >= 3)
        {
            if (last_key_state == 0)
            {
                if (++LED_flag >= 3)
                {
                    LED_flag = 0;
                }
            }
            cnt = 0;
            last_key_state = KEY;
        }
    }
    else
    {
        cnt = 0;
    }
}
void main()
{
    LED = 0;
    Init_IO();
    Timer0_Init();
    while (1)
    {
        KeyScan();
        display();

    }
}

网友A(2024-08-13):
SOS信号的生成函数要求不能放在Timer0_Isr函数里,因为程序过多了

网友B:
什么叫三个状态不稳定?
描述不清楚,
根据代码推断
是按键时不稳定消抖时间不够

网友C:
你的按键消抖不行,循环检测3次太快了,可以中断时间设置小一点几百us中断,按键连续检测几十次都是有效电平判断按键按下;中断中时间较长的处理用个变量计数去处理

网友D:
每执行完一次状态,都要关一次I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三个状态不稳定?
描述不清楚,
根据代码推断

是的,的确是按键消抖时间不够,感谢感谢

网友E:
按键消抖时间不够